MOS管栅极没电压,电机还转。

楼主(2021-02-13):
一般720空心杯电机电路。问题是MOS管栅极都没电压,电机就开始转。
720空心杯电机参数,额定13~200mA, 堵转1.3~2A。选的MOS管完全能承受,不知道为何栅极都没有给电压信号,它直接开始转。

网友A:
只是万用表测不出来这种频率较高的电压而已,并不是没有。

网友B:
你把G开路再测就知道是不是管坏了,

网友C:
把栅极接地试看

网友D:
电荷没泄放干净吗??

网友D:
多半与电阻有关

网友E:
SI2302是一个低栅极电压MOSFET,它的导通电压低至0.4V。 您可以检查栅极是否实际上处于低于0.4V的电压。

网友F:
没泄放回路

网友G:
把G极与控制信号原端物理断开试试

网友H:
G极对地短接看看是否还会输出电压

网友H:
把G极和地短接看看是否还会转,如果转的话就是管子有问题

网友I:
把100K电阻换小一点的试试看。

网友J:
如果确定S与D没有击穿,最好在G极接一个下拉电阻(47K以及上)到地,让控制无高电平时彻底关掉MOS

网友J:
将100K调小,TIM上最好串一个限流电阻,看看是否能关掉MOS,这种电路就算没有控制信号,MOS也会开启

网友K:
管子实际布线DS没弄反吧?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且参考各位回复进行测试结果:
1. 栅极与地短接电机不转,说明MOS管没坏!
2. 栅极处放电电阻100K~400Ω(各种值都试过)电机还是转。且测量电阻两端电压,有的电机电压随着电阻变小,确实下降到0.5~0.7V不等,但基本都是1V左右。
(STM32, TIM最高输出电流±8mA,故认为不能在低于400Ω了)
*离奇的是不同的板子(电路一样),转的电机还不一致!!有的1和2号,有的只3号,有的3和4号等。怀疑过是不是信号线与3.7V电源有交叉的部分,所以有感应电压。结果像上述一样交叉的面积最多的还不一定转!!
3. 针对转的电机没接电机,只通电源测量泄放电流电阻两端电压为0V,接上电机依旧是1V左右。
4. 如果是感应电压1V,泄放电阻400Ω,那感应电流是2.5mA。感应电压功率能有这么高??

如果短路了,放电电阻两端3.7V左右,我也认了。不过,这。。维持1V左右是什么鬼??我把芯片,电容等其他元件全拆了,只留电机回路它还是有1V左右,我以无法解释这种状况,抓狂当中。。。甚至家里Wifi也断过。。。。。各位大神你们怎么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且参考各位回复进行测试结果:
1. 栅极与地短接电机不转,说明MOS管没坏!
2. 栅极 ...

应该学点  物理知识

网友M:
很简单的东西非要复杂化,就是 PCB封装    管子   驱动  的事情  。一定要记住,没有神仙局的 一 一排查很困难么。

网友N:
如果这样的话,找个示波器打一下波形才知道,空载不接MOS打一下,接上MOS再打一下,之后再打MOS输出波形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O:
把那上面的电阻调到一个最小的值

网友P:
我怀疑你买错了,有下拉电阻mos管不会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