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8位流水灯源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02-13):
设计目标:在开发板上实现一个键控8位流水灯,由两个按键控制4种流水花样,每种花样有明确的区别(全灭和全亮不算)

本案例用到单片机中断,位移等知识。

需要软件:keil c51 (本机环境 Keil uVision5)
                 proteus  (本机环境 proteus 8.11)
仿真电路图如下:

需要原件: AT89C51
     ERJ-6ENF1021V                  *  8
     BUTTON                               *  2
     LED-BLUE                             *  8

驱动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2

sbit UP   = P3^2;
sbit DOWN = P3^3;

uint keyValue = 0;

/*30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3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9;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666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666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6;
        j = 16;
        k = 174;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初始化函数 p2口置为高电平
*/
void init(void)
{
         LED  = 0xff;
         UP   = 1;
         EA   = 1;  //中断总允许为EA=1
         //外部中断0
         EX0  = 1;  //外部中断请求0标志位
         IT0  = 0;  //IT0=0低电平触发
         //外部中断1
         EX1  = 1;  //外部中断请求1标志位
         IT1  = 0;  //IT1=0低电平触发
}

/*
上选择外部中断
*/
void UpKey(void) interrupt 0
{
        LED = 0xff;//led全灭
        if(UP == 0)
        {
                Delay30ms();
                if(UP == 0)
                {
                        if(keyValue == 4){
                                keyValue = 0;
                        }else if(keyValue < 5){
                                keyValue = keyValue + 1;
                        }
                }
        }
}

/*
下选择外部中断
*/
void DownKey(void) interrupt 2
{
        LED = 0xff;//led全灭
        if(DOWN == 0)
        {
                Delay30ms();
                if(DOWN == 0)
                {
                        if(keyValue == 0){
                                keyValue = 4;
                        }else if(keyValue < 5){
                                keyValue = keyValue - 1;
                        }
                }
        }
}

void main(void)
{
        //uint  num  = 0;
        uchar data1= 0xfe;

        init();
        Delay30ms();
        LED = 0x00;//led全亮
        Delay666ms();
        LED = 0xff;//led全灭
        Delay666ms();
        while(1)
        {
                 switch(keyValue)
                 {
                         //左移1位
                                case 0 :
                                {
                                        LED = data1;
                                        data1 = data1<<1|0x01;
                                        if(data1==0xff){
                                                data1=0xfe;
                                        }
                                        Delay666ms();
                                        break;
                                }
       //右移1位
                                case 1 :
                                {
                                        LED = data1;
                                        data1 = data1>>1|0x00;
                                        if(data1==0x00){
                                                data1=0xfe;
                                        }
                                        Delay666ms();
                                        break;
                                }
                                //前四后四
                                case 2 :
                                {
                                        LED=0Xf0;
                                        Delay666ms();
                                        LED=0X0f;
                                        Delay666ms();
                                        break;

                                }
                                //插花
                                case 3 :
                                {
                                        LED=0Xcc;
                                        Delay666ms();
                                        LED=0X33;
                                        Delay666ms();
                                        break;
                                }
        //插花1
                                case 4 :
                                {
                                        LED=0Xaa;
                                        Delay666ms();
                                        LED=0X55;
                                        Delay666ms();
                                        break;
                                }
                 }
        }
}

网友A:
照着图画的,代码也是复制的,跑起来一个也不亮是哪里出问题了?(难倒我这个萌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