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测量pwm电压和电流

楼主(2021-02-13):
最近做了一个电压电流表,用的stc8G1K17单片机和INA199,测量直流电压电流都没问题,可是测量T12电烙铁的pwm电流信时,显示的是瞬时的电流,不是平均电流,因此电流显示时高时底。万用表的交流档可以显示平均电流,不会忽高忽低。有什么思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测量交流信号的方法,网上资料很少,有人做过吗?

INA199 26V、双向、零漂移、低侧或高侧、 电压输出、电流分流监控器 datasheet (Rev.pdf

网友A:
自己平均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B:
T12有测温度引脚.测电流意义不大吧.

网友C:
可以添加一个低频滤波器以获得平均电压和电流。

楼主:
我现在也是用了平均算法,只是求出的电流数值还是没有万用表稳,不知道取样点和取样周期是否合适,我的取样点为40个,取样周期为1ms。我自己做的T12控制器pwm频率是100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用了平均算法,只是求出的电流数值还是没有万用表稳,不知道取样点和取样周期是否合适,我的取样 ...

不成熟的想法

采集PWM的电流值应该取峰值电流值吧 你定周期采集不一定能和PWM起动时间对位 建议仔细看看手册 我印象里新的8系有PWM和ADC对位的设置 或者自己写程序不断比较两次ADC采样的值 第二个必须大于第一个 当小于时保存到数组里 凑出10个最大值然后得到平均值 这样可能比你定周期采样后再平均波动小

ADC采样就是没万用表稳定 因为万用表的反应太慢了 而ADC更接近实际情况 要是用好点的示波器 可能会觉得示波器值不如8位ADC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