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不比LochMaster差的洞洞板软件diylayout(Diy layout Creater)

楼主:
提到洞洞板软件,一般都会想到LochMaster,因为LochMaster已为周众所知,百度的反馈率几乎是100%。但通过网上搜索,发现除了LochMaster外,还可以搜索到DIYLC和diylayout,DIYLC基本是V3.27的,界面如下:

Diylayout(Diy layout Creater)可以下载到v11.07汉化版,界面如下:

因为安装DIYLC需要先安装JAVA,且Diy layout Creater有汉化版,DIYLC貌似没有,所以只选择了Diy layout Creater进行安装和试用。
Diy layout Creater有些优点是LochMaster没有的,例如:运行软件进入主界面后就可以直接使用;器件的引脚间隔可以自由设定;图纸上会同时提供各器件的参数列表;拥有资源管理器等等,但也有一些缺点,例如:没有PCB板反面视图等。当然,LochMaster也有它特有的优点,所以选择Diy layout Creater或是LochMaster,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来确定。
好了,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Diy layout Creater的基本操作:
1、洞洞板的大小、属性选择:
点击左边的“版面属性”,可以设置项目名称、洞洞板的类型、大小。类型一般选择第二项,大小设置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1、在洞洞板上添加器件时需要在板上点击两次,无论是两引脚还是多引脚的。步骤:首先点击一下左边器件视图中的某个器件,然后在洞洞板上点击两次(不能在同一个点上,也不是双击),点击第二次的时候,会弹出该器件的基本参数设置框供用户设置,设置完点击“确定”,器件就会放到洞洞板上了,另外器件的基本参数就会被显示到洞洞板下面的元件列表中,还有,该器件就会自动添进资源管理器中。

添加三极管,点击第二个点时,会在以第一个点为中心的上下左右出现四个绿点,表示第二个点只能从这四个点中选择,否则会提示错误并且造成添加失败。

两脚器件支持横放、竖放或斜放,多脚的只支持横放或竖放。
添加双列集成时,点击第二个点必须是第一个点的对角点,如添加双列8脚集成电路时,可以先放第一个点(即第1引脚位置),而第二个点(即第5引脚位置)就必须在第一点的上4右4的位置(横放)。
2、画PCB线时,必须从下面“工具箱”菜单中调出,方法是:依次点击工具箱---Trace。PCB线支持多颜色选择。PCB线在洞洞板上没有编号,也不会显示到元件列表中(它本身也不是元件)。

3、修改、删除方法:用右键点击该器件两次(可以右键双击),就会弹出修改、删除选择菜单。

4、移动器件位置:因为软件简洁,右键菜单功能简单,所以想移动器件就只能先选择该器件,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工具,缺点:无法自由拖放,只能一步一步地移动。

基本的操作上面已介绍,至于其他的操作,大家就自己摸索了。

我收集的软件下载,大家也可以自行百度获取:

网友A(2021-02-15):
根据楼主提示,搜索了一下DIYLC,貌似功能还不错

DIYLC的介绍
robrobinette点com/DIYLC_Files_by_Rob_Robinette.htm

github  从这下载
https://github.com/bancika/diy-layout-creator/releases
diylc-4.17.0.zip下载 这个
1、解压diylc-4.17.0.zip到diylc-4.17.0目录

2、而在Source code (zip)中包括有jdk1.8的jre,下载后文件名是diy-layout-creator-4.17.0.zip,解压diy-layout-creator-4.17.0.zip后,在diylc\diylc-swing\jre\win\jre1.8.0_211,拷贝jre1.8.0_211这个目录到上边解压的目录里面。

3、在diylc-4.17.0目录中,创建 run.cmd,编码是ANSI,内容是这样
@ECHO OFF
set JAVA_HOME=%CD%\jre1.8.0_211
set PATH=%CD%\jre1.8.0_211\bin;%PATH%
cmd /c java -Xms512m -Xmx2048m -javaagent:lib\jar-loader.jar -Dorg.diylc.scriptRun=true -Dfile.encoding=UTF-8 -cp diylc.jar org.diylc.DIYLCStarter

4、执行  run.cmd。。。。不要执行diylc.exe。chinese.txt 是根据English.txt修改而来,|左边不要修改且要和English各行保持、|右边的汉字,随自己喜爱修改。

网友B:
双击右键可以调出右键修改删除菜单这一功能,从昨天到今天都没有响应,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真的无法使用这一功能,将会成为这个软件最致命的缺点!

网友A:
清晨发的回复,现在还没能看到。。。。

网友C:
这软件我用过但是后来叫我爸删了

网友D(2021-09-26):
这个软件如何删除导线呢?

网友E(2022-03-22):
调用范例的文件会出错,而且退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调用范例的文件会出错,而且退不出来!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G(2025-08-03):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提示,搜索了一下DIYLC,貌似功能还不错

DIYLC的介绍

这个附件可以给最新5.x的版本用吗?

网友H:
不要下了,不能用,还扣了我1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