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定义了,可是Keil编译器非说我没定义,有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21-02-14):
我这个是计时器,哪位大神告诉我一下,为啥我这明明定义了,他这显示没定义啊!

网友A:
你在lcd.H头文件里声明的函数名与调用的函数名不一致。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lcdwritedate('0'+time[2]/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lcd.H头文件里声明的函数名与调用的函数名不一致。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OK,谢啦

网友B:
你在1.c里调用了lcdwritedata(),却未引入头文件,导致它找不到。解决方法:1.c中#include "lcd.h"

网友C:
没有include,可以再检查一下

网友D:
定义了lcdwritedata(); 写的却是lcdwritedate(); 当然报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