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多串口例程源程序

楼主(2021-02-14):
在正点原子的串口例程上修改的配置了c8t6的全部串口(3个),并把串口数据从接收端发送出去
仅作为一个例程库使用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3
//串口实验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1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2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3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if(USART1_RX_STA&0x8000)
                {
                        len=USART1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1->DR=USART1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1_RX_STA=0;
                }
                if(USART2_RX_STA&0x8000)
                {
                        len=USART2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2->DR=USART2_RX_BUF[t];
                                while((USART2->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2_RX_STA=0;
                }
                if(USART3_RX_STA&0x8000)
                {
                        len=USART3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3->DR=USART3_RX_BUF[t];
                                while((USART3->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3_RX_STA=0;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多串口例程学习一下!

网友B(2021-04-15):
真好需要这方面资料学习

网友C:
这个不行的  下载到c8t6一个都运行不了

楼主(2021-05-16):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行的  下载到c8t6一个都运行不了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错误,我自己实测可用

网友D(2023-10-06):
刚好要学习到,好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E(2024-06-10):
正要用到3个串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