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括号如何自动补全

楼主(2021-02-14):
最近好久没用keil5了,装了新的器件包准备试试新的板子,码代码的时候发现输半个括号不会自动补足另半边了,以前都是直接输一半就出一对,稍微有点不习惯,想问问各位大佬这个功能是在哪里开的?代码倒是可以自动补足,text completion设置也全勾上了。

网友A:
可用vscode编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vscode编写代码

好吧!
实在搞不懂了,之前MDK一直用着一点问题都没有,突然自动补足的功能就挂了,开了选项卡里面的补足选项跟没开似的 不仅仅括号不会配对了,长单词完全不会补足,短单词也是随机看软件心情,全手打效率也太低了
工程该包含的头文件也包含了,有时候重启工程突然一下好了,会自动补全了,然后写了几行又没反应了
懒得管了,就这样吧,如果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B:
可以卸载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C:
写代码随便找个你习惯的编辑器好了,MDK只是在debug的时候用起来很爽。

网友D:
VScode真的挺好用的,可以试试

网友E:
keil好像不能出一对,但是你双击一边是可以找到另一边的,也可以知道自己缺哪个

网友F(2021-05-25):
keil好像不能出一对,先选中一个括号,就会自动显示另外一个

网友G:
可以试试KEIL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