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数据表工具下载

楼主(2021-02-15):
NTC数据表工具,exe文件

网友A(2022-05-23):
楼主 的工具确实很好用,但有一个BUG希望能改进后重新上传一份工具,以下代码要根据上下拉电阻不同,不等号要改变方向,谢谢,目前不管是上拉还是下拉都是生成一样的代码,所以在正常使用上拉电阻时,出现错误,虽然温度只差了一个精度等级,但是既然是BUG就要更正是吧

if((NTC_Table[SearchEnd] - AD_Value) >= (AD_Value - NTC_Table[SearchStart]))
        return (float)(SearchStart  * Scale) + TemprStart;
      else
        return (float)(SearchEnd  * Scale) + TemprStart;

网友A:
if((NTC_Table[SearchEnd] - AD_Value) >= (AD_Value - NTC_Table[SearchStart]))
        return (float)(SearchStart  * Scale) + TemprStart;
      else
        return (float)(SearchEnd  * Scale) + TemprStart;

这个代码上拉与下拉要改一下,谢谢,还是温度精度能不能更多些选择,比如10度5度100度这样,还有值能不能选择10进制与16进制两种能选择的

网友B(2021-07-14):
谢谢,感觉是个好东西

网友C:
正好再调NTC功能,下下来看看

网友D(2022-04-03):
这个好用,谢谢!!

网友E:
这个工具好用

网友F(2022-08-09):
都说是好东西,那我下载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