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51单片机配合ADC实现1~1000ma级电流检测?

楼主:
如题, 我个人的思路是使用0.01欧的精密采样电阻, 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压降, 再将这个电压值经过运放放大后输入ADC, 实现测量电流的效果
这个采样电阻的压降值的变化会很大, 当电流为1ma时, 其压降为0.1mv, 但当电流为1000ma时, 压降则增大到10mv
压降的范围在0.1-10mv范围内波动, 而ADC的输入电压仅为0-5v左右, 这就需要运放的放大倍数动态调整, 例如当压降为0.1mv时就放大10000倍,
为10mv时就放大100倍
如何实现动态调整ADC的放大倍数呢? 我目前的想法是使用单片机控制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上并联几个电阻, 形成可调电阻网络, 作为运放的负反馈
但这个方法实现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还有就是是否存在"电子电位器"? 即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控制的电位器, 如下图这个人所说, 但我找不到这块芯片的资料

我刚刚学习单片机, 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助我!

网友A(2021-02-16):
这个人说错了
MCP41010是单通道8位数字电位器,具有10 kΩ端对端电阻值和SPI串行接口。
256抽头,数字电位器。
有三种总电阻阻值型号,10kΩ、50kΩ、100kΩ。tb上买到的绝大多数都是10kΩ。
三线SPI通信。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MCP41010和其他运放搭建PGA使用很不方便。一开始我使用MCP41010就这么用的,后来换为了专用PGA集成芯片。
使用ADI的PGA LTC6912CGN-2 程控放大器,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可调增益运放电路

起初是用分立芯片搭的,MCP41010数字电位器 + 反相放大器,效果一般。
使用起来比较麻烦。主要原因是 MCP41010只能单电源供电,运放可以用双电源供电。但由于 MCP41010单电源的原因,输入信号 <-0.7V的波形会有损失。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网友B:
同样的想法!
但是我的想法更狠,我想要的是1uA到1A的量程,1uA到100uA一档,100uA到100ma一档,100ma到1A一档,用几个小信号继电器分档,用7705做ADC,51单片机读取7705的数据,整体就是一个高精度表头。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大多数电流测量设备(例如电流面板仪表)仅适用于低压侧测量。 这意味着除非您不希望涉及电池,否则必须将测量电阻器粘在目标接地和真实接地之间。

由于电阻两端的电压降与电流消耗成正比,因此这意味着接地参考会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 具有偏移的接地参考会导致许多电路出现问题。

INA219B芯片更加智能-即使以3或5V供电,它也可以处理高达+ 26VDC的高端电流测量。 它还会报告高侧电压,这对于跟踪电池寿命或太阳能电池板非常有用。

精密放大器测量0.1欧姆,1%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由于放大器的最大输入差为±320mV,因此它可以测量高达±3.2A的电流。 使用内部12位ADC,±3.2A范围内的分辨率为0.8mA。 将内部增益设置为div8的最小值时,最大电流为±400mA,分辨率为0.1mA。 高级黑客可以删除0.1欧姆的电流检测电阻器,并用自己的电阻器替换以改变量程(例如,使用0.01欧姆来测量32安培,分辨率为8m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电流测量设备(例如电流面板仪表)仅适用于低压侧测量。 这意味着除非您不希望涉及电池,否则必须将 ...

非常感谢, 居然有这么好的解决方案!
作为初学者, 很多时候是自己的见识太窄, 导致我花很多不必要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