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8位数码管怎么让其中2位闪烁,求助大佬

楼主(2021-02-15):
现在情况是只能整体闪烁不知道怎么控制其中2位闪烁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a=P2^2;
sbit  b=P2^3;
sbit  c=P2^4;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4=P3^3;
sbit  k8=P3^7;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l=0;
   unsigned   int  flag=0;
   unsigned   int  cishu=1;
   unsigned    ssec=0,sec=5,min=0;
   unsigned   DisplayData[8];
   unsigned code  dongtai[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aaa()
{

        DisplayData[4]=dongtai[min/10];
        DisplayData[5]=dongtai[min%10]+0x80;
        DisplayData[6]=dongtai[sec/10];
        DisplayData[7]=dongtai[sec%10];

            DisplayData[0]=dongtai[cishu];
            DisplayData[1]=0x80;
            DisplayData[2]=0x80;
            DisplayData[3]=0x80;

           if(min==0&&sec==0)
            {
                   DisplayData[4]= 0x3f;
                   DisplayData[5]= 0x3f+0x80;
                   DisplayData[6]= 0x3f;
                   DisplayData[7]= 0x3f;
            }
}
  void  abc()
{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a=0;b=0;c=0; break;
            case(1): a=1;b=0;c=0; break;
            case(2): a=0;b=1;c=0; break;
                case(3): a=1;b=1;c=0; break;
                case(4): a=0;b=0;c=1; break;
                case(5): a=1;b=0;c=1; break;
                case(6): a=0;b=1;c=1; break;
                case(7): a=1;b=1;c=1; break;
          }
           if(l==1&&(i==0||i==1))
           {
                  Timer1Init();

           }
          P0=DisplayData[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P0=0x00;
         while(1)
       {
                   if(k1!=0xFF)
                   delay(1000);
                   if(k1!=0xFF)
                  {
                      flag++;
                      if(flag==1)
                        {

                    }
                   else  if(flag>1)
                  {
                          flag=1;
                          cishu++;
                          if(cishu>=9)
                        {
                            cishu=1;
                    }
                  }
                          Timer0Init();
                                 sec=5;
                            min=0;
                 }
                 while(!k1);

                   if(k2!=0xFF)
                   delay(30000);
                   if(k2!=0xFF)
                  {
                         l++;
                         while(!k2);
                          if(l>=5)
                          {
                           l=0;
                          }
                  }

                  abc();
                  aaa();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ssec++;
        if(ssec>=100)  //1s
        {
          ssec=0;
          sec--;
          if(sec<=0)
         {
            if(min>0)
           {
                 sec=60;
             min--;
           }
                if(min<=0)
           {
                   if(sec==0)
                  {
                      TR0=0;
                  }
           }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j=0;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j++;
        if(j>=500)
        {
                j=0;
          P0=0x00;
          delay(2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94927172

多谢大佬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94927172

sbit duan = P2^6;//数码段
sbit wei = P2^7;//数码位

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引脚就能控制数码管的位和段显示
我写的是8位数码管呀
真想不明白

网友B:
你这程序写得问题不少,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给你改了,仿真正常。

#include  "reg52.h"
//sbit  a=P2^2;
//sbit  b=P2^3;
//sbit  c=P2^4;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4=P3^3;
//sbit  k8=P3^7;

unsigned char num,cishu=0;
//unsigned int   l=0;
bit flag=0;
unsigned int ssec=0;
char sec=0,min=0;
bit sign=0;
bit flash;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code dongtai[]={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定时1ms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aaa()
{
        DisplayData[0]=dongtai[cishu];
        DisplayData[1]=0x40;
        DisplayData[2]=0x40;
        DisplayData[3]=0x40;
        if(cishu==0)
        {
                DisplayData[4]=dongtai[min/10];
                DisplayData[5]=dongtai[min%10]+0x80;
                DisplayData[6]=dongtai[sec/10];
                DisplayData[7]=dongtai[sec%10];
        }
        else
        {
                if(cishu==1&&flash==1)
                        DisplayData[4]=0;
                else
                        DisplayData[4]=dongtai[min/10];
                if(cishu==2&&flash==1)
                        DisplayData[5]=0x80;
                else
                        DisplayData[5]=dongtai[min%10]+0x80;
                if(cishu==3&&flash==1)
                        DisplayData[6]=0;
                else
                        DisplayData[6]=dongtai[sec/10];
                if(cishu==4&&flash==1)
                        DisplayData[7]=0;
                else
                        DisplayData[7]=dongtai[sec%10];
        }
   /*
        if(min==0&&sec==0)
        {
                DisplayData[4]= 0x3f;
                DisplayData[5]= 0x3f+0x80;
                DisplayData[6]= 0x3f;
                DisplayData[7]= 0x3f;
        }*/
}

void abc()
{
        static unsigned char t=0;
        P0=0x00;
        P2&=0xe3;
        P2|=(t<<2);
        P0=DisplayData[t];
        t=++t%8;
}

void  main()
{
//        P0=0x00;
        Timer0Init();
        while(1)
        {
                if(!k1||!k2||!k4)
                {
                        delay(1000);
                        if((!k1||!k2||!k4) && sign==0)
                        {
                                sign=1;
                                if(!k1 && flag==0)
                                        cishu=++cishu%5;
                                if(!k2 && cishu>0)
                                {
                                        switch(cishu)
                                        {
                                                case 1: min+=10;if(min/10>5)min%=10; break;
                                                case 2: min++;if(min%10==0)min-=10; break;
                                                case 3: sec+=10;if(sec/10>5)sec%=10; break;
                                                case 4: sec++;if(sec%10==0)sec-=10; break;
                                        }
                                }
                                if(!k4 && cishu==0)
                                        flag=1;
                        }
                }
                else sign=0;
                aaa();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if(flag)
        {
                if(min|sec!=0)
                {
                        ssec++;
                        if(ssec>=1000)  //1s
                        {
                                ssec=0;
                                sec--;
                                if(min==0&&sec==0)
                                        flag=0;
                                else if(sec<0)
                                {
                                        min--;
                                        sec=59;
                                }
                        }
                }
                else flag=0;
        }
        if(++num==200)
        {
                num=0;
                flash=~flash;
        }
        abc();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j=0;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j++;
        if(j>=500)
        {
                j=0;
                P0=0x00;
                delay(2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程序写得问题不少,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给你改了,仿真正常。

大佬很感谢您认真看了我的程序并且花了很多时间进行了修改
很抱歉没在问题上说清楚我的程序具体功能。功能是数码管前两位用来计数倒计时的次数的,最后四位用来做倒计时的时钟,当我按K1按键的时候开始倒计时,当我长按K2按键的时候能够修改次数,分钟,秒钟,修改的时候对应的数码管能够闪烁显示,其他数码管正常显示,K4和K8用来对其加减

将您的程序略作修改后终于实现了2位闪烁功能
非常感谢

网友B:
一位或多位数码管闪烁原理时一样的,按你的意图修改并详细注释,应该可以看得懂。
1秒至99分59秒倒计时程序数码管闪烁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位或多位数码管闪烁原理时一样的,按你的意图修改并详细注释,应该可以看得懂。

多谢大佬我去好好看看

网友C:
为什么一个位和段能控制显示,因为一个单纯的七段数码管就要七个引脚去控制,如果8位的话,就需要56个脚,所以通过位选来选择哪一位显示,节省引脚。因此只能显示一位,但是它显示的很快,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也就等同于都亮了,你要亮哪个,选哪个就好了。

不用过多纠结,都是电路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个位和段能控制显示,因为一个单纯的七段数码管就要七个引脚去控制,如果8位的话,就需要56个脚, ...

多谢大佬解释

网友D:
给高低电平并延时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