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eil一直显示两个警告

楼主(2021-02-16):
求教一下各位大佬,我的keil不管在里面输入什么都一直只报两个警告。我试图重装,但并无什么用,还是一直报两个警告,同时生成的hex文件也无法使用。
几个月前我为了运行proteus改了环境变量,后来我的keil出了那个问题,ad的pcb也一直没法裁板子(在别的电脑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本人小白提前自学,求助多方学长无效,还请论坛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最好是把警告的内容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探讨。

网友B:
重装系统再安装KEIL

网友C:
楼上说的统统不行!你要找个风水先生看一下,找到位置把电脑移过过才行!
把你的代码、错误或提示发上来,大家才能帮你,不然就是你猜我猜大家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是把警告的内容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探讨。

2 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再安装KEIL

这是跟环境变量有关吗?

网友D:
大佬们都叫你贴具体的报错信息了,结果你只写个 2 warning ,有意思吗

网友E:
keil没有专门加环境变量,估计你改了win的环境,其实环境变量总共就那十几个,你找台电脑对照着,改回来就行了。另外你确实不用上图了,就不是Keil的事,上图也没啥用。

网友F:
你可能没有把.c文件加到target下哦

楼主(2021-03-29):
命名时没加.c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