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仿真与实物有差距问题,请大佬解惑

楼主(2021-02-16):
想问一下焊接好实物之后按下按键小车只能间歇工作,但是在仿真中按下按键小车可以连续工作,这是啥情况啊。有没有大佬解惑一番,这里也放不了视频。。。只能放代码给大神们解惑一下了……

网友A:
是你的手在抖吧,按键没有作消抖处理

网友B:
停止是EN=0,运行是不是没=1啊

网友C:
前边定义写的不错啊,怎么到了main()突然不会写了呢?在主程序好像没有while(1)等语句,程序可能跑飞了。

网友D:
楼上正解,缺失循环语句,
main()

while(1)

//把你现有的main里面的语句都放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边定义写的不错啊,怎么到了main()突然不会写了呢?在主程序好像没有while(1)等语句,程序可能跑飞了。

弄了半天,没注意看,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E:
按键消三层抖,判断退出也要加个消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