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1875自己改的功放电路图,请大神们帮找出错误

楼主(2021-02-17):
由于手里只有一个24v的变压器所以想做一个单电源的1875,2.0的功放,原理图自己乱改的,发出来大家帮忙找下错误,零经验做功放

网友A:
输入电位器50K另外一个接头要接地才能调节输入音量大小, 50K电位器和1uf输入隔直电容之间的10K电阻没有必要放置。

网友B:
附件你参考下!

网友C:
单电源工作1脚接上拉电阻,否则工作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