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openmv串口通讯运行速度变慢

楼主:
1.使用了仿真器下载程序
2.可以正常收发数据
3.在拔掉openmv串口后,程序起飞,正常运行
4插上串口后,一行代码大概跑0.5秒,屏幕刷新很慢

视频中黑屏是放下手机在插线,各位大佬移步观看视频(GIF)。

网友A(2021-02-17):
没有清除串口接收中断标志。
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
                temp_head[0]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USART_ClearFlag(DEBUG_USARTx, USART_FLAG_RXNE);
}

网友B:
这是串口中断
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
                temp_head[0]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
}

这是显示数据的代码
        while(1)
        {
                Gui_DrawFont_GBK16(5,5,BLUE,BLACK,"任务显示:");
                Gui_DrawFont_GBK16(5,55,BLUE,BLACK,"进程:");
                Gui_DrawFont_Num32(0 ,20,GREEN,BLACK,Num[2]);
                Gui_DrawFont_Num32(0 ,20,BLACK,BLACK,Num[2]);
                Gui_DrawFont_Num32(0 ,20,GREEN,BLACK,Num[3]);
                Gui_DrawFont_Num32(0 ,20,BLACK,BLACK,Num[3]);
                Gui_DrawFont_Num32(0 ,20,GREEN,BLACK,Num[4]);
                Gui_DrawFont_Num32(0 ,20,BLACK,BLACK,Num[4]);

                Gui_DrawFont_Num32(25,20,GREEN,BLACK,Num[2]);
                Gui_DrawFont_Num32(50,20,GREEN,BLACK,Num[3]);
                Gui_DrawFont_GBK16(82,30,RED,BLACK,"+");
                Gui_DrawFont_Num32(90,20,GREEN,BLACK,Num[1]);
                Gui_DrawFont_Num32(115,20,GREEN,BLACK,Num[2]);
                Gui_DrawFont_Num32(140,20,GREEN,BLACK,Num[3]);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0xA2);
                sprintf((char*)cx_buf,"cx:%08X",temp_head[2]);
                Gui_DrawFont_GBK16(5,80,RED,BLACK,cx_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