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12V供电使l298n驱动3~6V的小马达?

楼主:
用12v的电源驱动L298N,用万用表测量OUT1 OUT2输出的电压也是12v,用的直流电机是最常见的那种黄色的减速电机,额定电压是3~6V,这样接上去岂不是会烧毁电机吗?
看说明书上描述,l298n输入电压7~12V,是不是意味着即便是使用最低的7V输入,OUT的电压也超过电机的额定电压了?
请教各路高人,如何才能使用12V供电使l298n模块驱动额定电压只有3~6V的加速马达啊?

网友A(2021-02-17):
用PWM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B:
串个电阻

网友C:
可以直接使用,但是要用pwm驱动。把小电机接上实验电源,调到6V,看一下最大工作电流是多少,然后设置pwm,从1%到100%,看看duty是多少的时候达到了最大工作电流,然后程序设置不允许超过这个值,就行了。嫌麻烦的话,直接用7.2V的电池组就好了。

网友D:
我就用7.4的驱动那个减速电机,不要长时间全速运行就没问题。另外,我用过5v的(就是充电宝)驱动这个板子,也能用。另外有点好奇,您做的是啥?

网友E:
感谢楼上几位;
我把使能端口接上pwm信号设置了一下,刚好对应3~6V输出电压,虽然感觉怪怪的总觉得哪里不妥,但先这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用7.4的驱动那个减速电机,不要长时间全速运行就没问题。另外,我用过5v的(就是充电宝)驱动这个板子 ...

我儿子喜欢玩火车玩具,孩子调皮总是让火车到处乱撞,批评教育无效,所以就想着加个调速和超声波,感应前方有障碍就停转。
我用的是stm8芯片加超声波模块,只会一点点简单的arduino编程,今天编译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
还没找到解决方法,先研究研究看看吧。

网友F:
PWM 驱动就可以的

网友G:
PWM驱动就可以了(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H:
L298N要求引脚9上的逻辑电源电压为4.5V至7V,用于驱动电机的引脚4上的电源是独立的,并且可以为4.8V至46V。 因此,如果将5V用作电动机电源,则它符合电动机的规格。

网友I:
5V电机接12V模块驱动,PWM占空比不超过41%
5V电机40%的占空比,在12V电压下占空比为16%:
5/12*0.4=0.16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