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51单片机蜂鸣器和三极管问题

楼主(2021-02-17):
这个s8050是导通了吗,放大了电流?

有高手解释一下声音大原因吗

有高手解释一下声音大原因吗

网友A:
51单片机默认是输出高电平,灌电流驱动能力强所以用PNP管子驱动方便一些。

网友B:
P1.5输出高电平,S8050相当于2个背靠背的二极管,P1.5到102导通,第二个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导通。

网友C:
三极管作开关时是在饱和区与截止区,放大区在两个区间,需要有VBE正偏吧,还有S8050 C也没有上拉,不知它如何工作的。不知实际焊线是不是这样了

网友D:
第一种,晶体管放大倍数低,基极电阻没有调整到晶体管饱和导通状态;或端口输出电平太低???
第二种:不可能响的!!唯一可能是晶体管C,E结击穿了,用表量一下~~

网友E:
你把8050的集电极和发射极接在一起试看

网友E:
如果把8050换成3.3稳压管就更好了

网友F:
上图接法蜂鸣器很小声很正常。因为51单片机高电平输出电流不足以正常驱动三极管,流过蜂鸣器的电流极小。
下图接法蜂鸣器很大声是不可能的。只相当于在上图P1.5与电阻之间正向接一个二极管,不可能增加P1.5输出电流。只有3个可能,1.图画错。2.线接错。3三极管已击穿。

网友G:
楼主图接法:蜂鸣器声音小,可以接上拉电阻。也可以用PNP管子驱动方便一些。

网友H:
你蜂鸣器直接加5V电压,声音有多大?  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两种,有源和无源的“源”不是指电源,而是指震荡源。也就是说,有源蜂鸣器内部带震荡源,所以只要一通电就会叫。而无源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如果用直流信号无法令其鸣叫。必须用2K~5K的方波去驱动它。
如果你的线没有接错,那就是你的蜂鸣器是无源的。

网友I:
电阻是不是接大了,可以更换小一点的电阻试试

网友J:
请检查接线是否错误或短路。

网友K:
换个有源的蜂鸣器试试

网友L:
S8050供电了,是电阻供的

网友M:
上图中的102电阻太大,造成基电流过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