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m双通道驱动 verilog源码

楼主(2021-02-17):
pfm双通道驱动源码,驱动双通道igbt,4路pwm相差90度
module PFMc ( sclk, f_en1,f_en2,Tf_i,Ts_i,Fout1, Fout2 ,Fout3, Fout4
         //   ,test1
                                //,t1,test2
                                 );

                 input  sclk ;  //晶振50M   20ns
                 input  f_en1;   //波形输出封锁信号 0封锁输出
                 input  f_en2;   //波形输出封锁信号 0封锁输出
            input [18:1] Tf_i;      //1000000/f us 最大1000000,最小25
                                         //PWM频率对应周期 f最小1HZ,最大40K
                 input [6:1]Ts_i;     //PWM周期 us 最大31

                 output  reg Fout1 ;  //通道1PWM输出
                 output  reg Fout2 ;
       output  reg Fout3 ;  //通道2PWM输出
                 output  reg Fout4 ;

//                 output wire [28:1] test1;
                // output wire [28:1] test2;
                // output wire [12:1] t1;
                //
//                 assign test1 = f_cnt;
                // assign test2 = f_cnt3;
                // assign t1 = f1;
       reg  f_cs1 = 1'd0;   //通道1波形使能
                 reg  f_cs2 = 1'd0;   //通道2波形使能
                 reg  f_en1_buffer = 1'd0;   //通道1波形使能缓存
                 reg  f_en2_buffer = 1'd0;   //通道2波形使能缓存

                 reg  rest_n=1'b0;   //两个通道同时关闭时,计数复位,高复位
                 reg [27:1] f_cnt;             //计数值
                 reg  [11:1] f_cnt1 = 11'd0 ; //Ts高电平计数个数
       reg  [25:1] f_cnt2 = 25'd250 ; //Ts 低电平计数个数
                 reg  [27:1] f_cnt3 ;          //总计数值
                 reg  f0 = 1'd0;
                 reg  [11:1] f1=11'd0;
                 reg  [26:1] f2=26'd0,f3=26'd0;
                 reg  [25:1] f4=25'd0,f5=25'd0;
                 reg  [27:1] f6=27'd0,f7=27'd0;
                 reg  [11:1] f8=11'd0;

                 reg [18:1] Tf_buffer=18'd0;
                 reg [6:1]Ts_buffer=6'd0;
       reg [18:1] Tf=18'd10000;
                 reg [6:1]Ts=6'd0;

                always @( Ts or Tf ) begin       //参数设置改变后,对参数初始化
                            f_cnt1 = Ts*50 ; //(Ts*1000)/20; //Ts高电平计数个数
                       f_cnt2 = Tf*25; //对应1/2  f个周期计数个数
                                 f_cnt3 = Tf*25<<2 ;   //4个驱动方波输出周期
                  f0 = 1'd0;                  //4个电平翻转状态   PFM1上升沿
                       f1 = Ts*50;                 //PFM1 下降沿
                       f2 = Tf*25<<1 ;            //PFM2上升沿
                       f3= (Tf*25<<1)+Ts*50;    //PFM2 下降沿
                                 f4 =Tf*25;                  //PFM3上升沿
                       f5 =Tf*25+Ts*50;                 //PFM3 下降沿
                       f6 = (Tf*25<<1)+Tf*25;  //PFM4上升沿
                       f7 = (Tf*25<<1)+Tf*25+Ts*50;   //PFM4 下降沿
                  f8 = Ts*50-Tf*25;
                end

            always @( f_cs1 or f_cs2 ) begin  //两个通道都关闭时,计数复位
                      rest_n = !(f_cs1 || f_cs2);
                 end

                 //pwm 低电平状态下 使能信号生效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Fout1 or negedge Fout2 or negedge Fout3 or negedge Fout4 ) begin
           if( Fout1==1'b0 || Fout2==1'b0 )
                         f_cs1 <= f_en1_buffer ;
                          else f_cs1 <= 1'b1;
                if( Fout3==1'b0 || Fout4==1'b0 )
                                   f_cs2 <= f_en2_buffer ;
                          else f_cs2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posedge  rest_n ) begin         //通道1 2循环
                                 f_en1_buffer <= f_en1;
                      f_en2_buffer <= f_en2;
                      if( rest_n==1'b1 ) begin                   //封闭后计数复位
                                   f_cnt <= 27'd0;
                                             Tf_buffer <= Tf_i;                                        //f,Ts数据缓存2个时钟周期
                                   Ts_buffer <= Ts_i;
                               end
                               else  begin
                             if( f_cnt>=(f_cnt3+1'b1) ) begin    //循环计数复位
                                               f_cnt <= 27'd0;
                                                     Tf_buffer <= Tf_i;
                                          Ts_buffer <= Ts_i;
                                            end
                                            else begin
                                                   f_cnt <= f_cnt+1'b1;
                                                                  if( f_cnt==27'd10) begin
                                                                      Tf<=Tf_buffer;
                                                     Ts<=Ts_buffer;
                                                                  end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 begin           //PWM输出控制
                if(f_cs1==1'b0) begin                //通道1,
                             Fout1 <= 1'b0;
                                  Fout2 <= 1'b0;
                          end
                          else begin
                                if( f_cs1 ) begin
                                     case ( f_cnt )
                                       f0:  Fout1 <= 1'b1;
                                             f1:  Fout2 <= 1'b1;
                                             f2:  Fout1 <= 1'b0;
                                             f3:  Fout2 <= 1'b0;
                                     endcase
                              end
                              else begin
                                      Fout1 <= 1'b0;
                                            Fout2 <= 1'b0;
                                   end
                               end
           if        ( f_cs2 ==1'b0) begin             //通道2
                   Fout3 <= 1'b0;
                                  Fout4 <= 1'b0;
                          end
                          else begin
                             if( f_cs2 ) begin
                                   case(f_cnt)
                                      f4:  Fout3 <= 1'b1;
                                            f5:  Fout4 <= 1'b1;
                                            f6:  Fout3 <= 1'b0;
                                            f7:  Fout4 <= 1'b0;
                                    endcase
                                    if(f_cnt1>=f_cnt2)        begin
                                         if(f_cnt==f8)begin
                                                             Fout4 <= 1'b0;
                                                     end
                                    end
                             end
                        else begin
                                    Fout3 <= 1'b0;
                                              Fout4 <= 1'b0;
                             end

                    end
          end

endmodule
/*
module PFMc ( sclk, f_en1,f_en2,f_i,Ts_i,Fout1, Fout2 ,Fout3, Fout4
            // ,test1,t1,test2
                                 );

                 input  sclk ;  //晶振50M   20ns
                 input  f_en1;   //波形输出封锁信号 0封锁输出
                 input  f_en2;   //波形输出封锁信号 0封锁输出
            input [16:1] f_i;      //PWM频率 Hz 最小1HZ,最大40K
                 input [6:1]Ts_i;     //PWM周期 us 最大31

                 output  reg Fout1 ;  //通道1PWM输出
                 output  reg Fout2 ;
       output  reg Fout3 ;  //通道2PWM输出
                 output  reg Fout4 ;

                // output wire [28:1] test1;
                // output wire [28:1] test2;
                // output wire [12:1] t1;
                //
                // assign test1 = f_cnt;
                // assign test2 = f_cnt3;
                // assign t1 = f1;
       reg  f_cs1 = 1'd0;   //通道1波形使能
                 reg  f_cs2 = 1'd0;   //通道2波形使能
                 reg  f_en1_buffer = 1'd0;   //通道1波形使能缓存
                 reg  f_en2_buffer = 1'd0;   //通道2波形使能缓存

                 reg  rest_n=1'b0;   //两个通道同时关闭时,计数复位,高复位
                 reg [27:1] f_cnt;             //计数值
                 reg  [11:1] f_cnt1 = 11'd0 ; //Ts高电平计数个数
       reg  [25:1] f_cnt2 = 25'd250 ; //Ts 低电平计数个数
                 reg  [27:1] f_cnt3 ;          //总计数值
                 reg  f0 = 1'd0;
                 reg  [11:1] f1=11'd0;
                 reg  [26:1] f2=26'd0,f3=26'd0;
                 reg  [25:1] f4=25'd0,f5=25'd0;
                 reg  [27:1] f6=27'd0,f7=27'd0;
                 reg  [11:1] f8=11'd0;

                 reg [17:1] f_buffer=17'd0;
                 reg [6:1]Ts_buffer=6'd0;
       reg [17:1] f=17'd40000;
                 reg [6:1]Ts=6'd0;

                always @( Ts or f ) begin       //参数设置改变后,对参数初始化
                            f_cnt1 = Ts*50 ; //(Ts*1000)/20; //Ts高电平计数个数
                       f_cnt2 = (1000000/f)*25; //对应1/2  f个周期计数个数
                                 f_cnt3 = (1000000/f)*25<<2 ;   //4个驱动方波输出周期
                  f0 = 1'd0;                  //4个电平翻转状态   PFM1上升沿
                       f1 = Ts*50;                 //PFM1 下降沿
                       f2 = (1000000/f)*25<<1 ;            //PFM2上升沿
                       f3= {(1000000/f)*25<<1}+Ts*50;    //PFM2 下降沿
                                 f4 =(1000000/f)*25;                  //PFM3上升沿
                       f5 =(1000000/f)*25+Ts*50;                 //PFM3 下降沿
                       f6 = {(1000000/f)*25<<1}+(1000000/f)*25;  //PFM4上升沿
                       f7 = {(1000000/f)*25<<1}+{(1000000/f)*25}+Ts*50;   //PFM4 下降沿
                  f8 = Ts*50-(1000000/f)*25;
                end

            always @( f_cs1 or f_cs2 ) begin  //两个通道都关闭时,计数复位
                      rest_n = !(f_cs1 || f_cs2);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Fout1 or negedge Fout2 or negedge Fout3 or negedge Fout4 ) begin
           if( Fout1==1'b0 || Fout2==1'b0 )
                         f_cs1 <= f_en1_buffer ;
                          else f_cs1 <= 1'b1;
                if( Fout3==1'b0 || Fout4==1'b0 )
                                   f_cs2 <= f_en2_buffer ;
                          else f_cs2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posedge  rest_n ) begin         //通道1 2循环
                                 f_en1_buffer <= f_en1;
                      f_en2_buffer <= f_en2;
                      if( rest_n==1'b1 ) begin                   //封闭后计数复位
                                   f_cnt <= 27'd0;
                                             f_buffer <= f_i;                                        //f,Ts数据缓存2个时钟周期
                                   Ts_buffer <= Ts_i;
                               end
                               else  begin
                             if( f_cnt>=(f_cnt3+1'b1) ) begin    //循环计数复位
                                               f_cnt <= 27'd0;
                                                     f_buffer <= f_i;
                                          Ts_buffer <= Ts_i;
                                            end
                                            else begin
                                                   f_cnt <= f_cnt+1'b1;
                                                                  if( f_cnt==27'd10) begin
                                                                      f<=f_buffer;
                                                     Ts<=Ts_buffer;
                                                                  end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 begin           //PWM输出控制
                if(f_cs1==1'b0) begin                //通道1,
                             Fout1 <= 1'b0;
                                  Fout2 <= 1'b0;
                          end
                          else begin
                                if( f_cs1 ) begin
                                     case ( f_cnt )
                                       f0:  Fout1 <= 1'b1;
                                             f1:  Fout2 <= 1'b1;
                                             f2:  Fout1 <= 1'b0;
                                             f3:  Fout2 <= 1'b0;
                                     endcase
                              end
                              else begin
                                      Fout1 <= 1'b0;
                                            Fout2 <= 1'b0;
                                   end
                               end
           if        ( f_cs2 ==1'b0) begin             //通道2
                   Fout3 <= 1'b0;
                                  Fout4 <= 1'b0;
                          end
                          else begin
                             if( f_cs2 ) begin
                                   case(f_cnt)
                                      f4:  Fout3 <= 1'b1;
                                            f5:  Fout4 <= 1'b1;
                                            f6:  Fout3 <= 1'b0;
                                            f7:  Fout4 <= 1'b0;
                                    endcase
                                    if(f_cnt1>=f_cnt2)        begin
                                         if(f_cnt==f8)begin
                                                             Fout4 <= 1'b0;
                                                     end
                                    end
                             end
                        else begin
                                    Fout3 <= 1'b0;
                                              Fout4 <= 1'b0;
                             end

                    end
          end

endmodule
*/
/*
//IGBT 波形发生  2个通道
module PFMc ( sclk, f_en1,f_en2,f_i,Ts_i,Fout1, Fout2 ,Fout3, Fout4,test);

                 input  sclk ;  //晶振50M   20ns
                 input  f_en1;   //波形输出封锁信号 0封锁输出
                 input  f_en2;   //波形输出封锁信号 0封锁输出
                 input [17:1] f_i;      //PWM频率 Hz 最小1HZ,最大40K
                 input [6:1]Ts_i;     //PWM周期 us 最大25

                 output  reg Fout1 ;  //通道1PWM输出
                 output  reg Fout2 ;
       output  reg Fout3 ;  //通道2PWM输出
                 output  reg Fout4 ;
       output  reg test ;

       reg  f_cs1 = 1'd0;   //通道1波形使能
                 reg  f_cs2 = 1'd0;   //通道2波形使能
                 reg  [28:1]  f_cnt = 28'd0 ;
                 reg  [12:1] f_cnt1 = 12'd0 ; //Ts高电平计数个数
                 reg  [26:1] f_cnt2 = 26'd250 ; //Ts 低电平计数个数
                 reg  [28:1] f_cnt3 ;
                 reg  f0 = 1'd0;
                 reg  [12:1] f1=12'd0;
                 reg  [27:1] f2=27'd0,f3=27'd0;
                 reg  [28:1] f4=28'd0,f5=28'd0;
                 reg  [28:1] f6=28'd0,f7=28'd0;
                 reg  [12:1] f8=12'd0;

                 reg [17:1] f_buffer=17'd0;
                 reg [6:1]Ts_buffer=6'd0;
       reg [17:1] f=17'd40000;
                 reg [6:1]Ts=6'd0;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f_en1) begin //测试
             if(!f_en1) begin
                test <= 1'b1;
                       end
             else if(f_cnt == 28'd1)
                     test <= ~test;
                end

      always @( posedge sclk ) begin     //TS f参数缓存1个周期,在1个周期完后生效
         if( f_cnt == 28'd0 ) begin
                      f_buffer <= f_i;
                           Ts_buffer <= Ts_i;
                   end

                        if( f_cnt1 < f_cnt2 )        begin
                      if(f_cnt == f_cnt3) begin
                              f<=f_buffer;
                                   Ts<=Ts_buffer;
            end
                        end

                        if( f_cnt1 >= f_cnt2 )        begin
                           if(f_cnt == f8) begin
                              f<=f_buffer;
                                   Ts<=Ts_buffer;
            end
                        end

           end

           always @( Ts or f ) begin       //参数设置改变后,对参数初始化

                            f_cnt1 = Ts*50 ; //(Ts*1000)/20; //Ts高电平计数个数
                       f_cnt2 = (1000000/f)*25; //对应1/2  f个周期计数个数
                                 f_cnt3 = (1000000/f)*25<<2 ;   //4个驱动方波输出周期
                  f0 = 1 'd0;                  //4个电平翻转状态   PFM1上升沿
                       f1 = Ts*50;                 //PFM1 下降沿
                       f2 = (1000000/f)*25<<1 ;            //PFM2上升沿
                       f3= {(1000000/f)*25<<1}+Ts*50;    //PFM2 下降沿
                                 f4 =(1000000/f)*25;                  //PFM3上升沿
                       f5 =(1000000/f)*25+Ts*50;                 //PFM3 下降沿
                       f6 = {(1000000/f)*25<<1}+(1000000/f)*25;  //PFM4上升沿
                       f7 = {(1000000/f)*25<<1}+{(1000000/f)*25}+Ts*50;   //PFM4 下降沿
                  f8 = Ts*50-(1000000/f)*25;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posedge f_en1 or posedge f_en2) begin                                 //波形输出期间,禁止关断
           if(f_en1)
                                 if( Fout1 || Fout2 )
                                      f_cs1 <= 1'd1 ;
                                  else f_cs1 <=f_en1 ;
                          else f_cs1 <= 1'b0;
                          if(f_en2)
                                  if( Fout3 || Fout4 )
                                      f_cs2 <= 1'd1 ;
                                  else f_cs2 <=f_en2 ;
                          else f_cs2 <= 1'b0;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posedge f_cs1 or posedge f_cs2 ) begin         //通道1 2循环
           if( f_cs1 || f_cs2 )  begin           //使能
                             f_cnt <= f_cnt+1'b1;
                   if( f_cnt>=f_cnt3 )     //循环复位
                                     f_cnt <= 28'd0;
                                end
                                else f_cnt <= 28'd0;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posedge f_cs1 or posedge f_cs2 ) begin

                     if        ( f_cs1 ) begin
                                case ( f_cnt )
                                    f0:  Fout1 <= 1'b1;
                                         f1:  Fout2 <= 1'b1;
                                         f2:  Fout1 <= 1'b0;
                                         f3:  Fout2 <= 1'b0;
                                endcase
                        end
                   else begin
                              Fout1 <= 1'b0;
                                        Fout2 <= 1'b0;
                        end

         if        ( f_cs2 ) begin

                            case(f_cnt)
                                    f4:  Fout3 <= 1'b1;
                                         f5:  Fout4 <= 1'b1;
                                         f6:  Fout3 <= 1'b0;
                                         f7:  Fout4 <= 1'b0;
                                 endcase

                                 if(f_cnt1>=f_cnt2)        begin
                                 if(f_cnt==f8)begin
                                                          Fout4 <= 1'b0;
                                                end
                                  end
                        end
                   else begin
                              Fout3 <= 1'b0;
                                        Fout4 <= 1'b0;
                    end

           end

endmodule
*/
/*
//IGBT 波形发生  2个通道
module PFMc ( sclk, f_en1,f_en2,f_i,Ts_i,Fout1, Fout2 ,Fout3, Fout4);

                 input  sclk ;  //晶振50M   20ns
                 input  f_en1;   //波形输出封锁信号 0封锁输出
                 input  f_en2;   //波形输出封锁信号 0封锁输出
                 input [17:1] f_i;      //PWM频率 Hz 最小1HZ,最大40K
                 input [6:1]Ts_i;     //PWM周期 us 最大25

                 output  reg Fout1 ;  //通道1PWM输出
                 output  reg Fout2 ;
       output  reg Fout3 ;  //通道2PWM输出
                 output  reg Fout4 ;

       reg  f_cs1 = 1'd0;   //通道1波形使能
                 reg  f_cs2 = 1'd0;   //通道2波形使能
                 reg  [28:1]  f_cnt = 0 ;
                 reg  [12:1] f_cnt1 = 0 ; //Ts高电平计数个数
                 reg  [26:1] f_cnt2 = 250 ; //Ts 低电平计数个数
                 reg  [28:1] f_cnt3 ;
                 reg  f0 = 1'd0;
                 reg  [12:1] f1=0;
                 reg  [27:1] f2=0,f3=0;
                 reg  [28:1] f4=0,f5=0;
                 reg  [28:1] f6=0,f7=0;
                 reg  [12:1] f8=0;

                 reg [17:1] f_buffer=0;
                 reg [6:1]Ts_buffer=0;
       reg [17:1] f=40000;
                 reg [6:1]Ts=0;

      always @( posedge sclk ) begin     //TS f参数缓存1个周期,在1个周期完后生效
         if( f_cnt == 0 ) begin
                      f_buffer <= f_i;
                           Ts_buffer <= Ts_i;
                   end

                        if( f_cnt1 < f_cnt2 )        begin
                      if(f_cnt == f_cnt3) begin
                              f<=f_buffer;
                                   Ts<=Ts_buffer;
            end
                        end

                        if( f_cnt1 >= f_cnt2 )        begin
                           if(f_cnt == f8) begin
                              f<=f_buffer;
                                   Ts<=Ts_buffer;
            end
                        end

           end

           always @( Ts or f ) begin       //参数设置改变后,对参数初始化

                            f_cnt1 = Ts*50 ; //(Ts*1000)/20; //Ts高电平计数个数
                       f_cnt2 = (1000000/f)*25; //对应1/2  f个周期计数个数
                                 f_cnt3 = (1000000/f)*25<<2 ;   //4个驱动方波输出周期
                  f0 = 1 'd0;                  //4个电平翻转状态   PFM1上升沿
                       f1 = Ts*50;                 //PFM1 下降沿
                       f2 = (1000000/f)*25<<1 ;            //PFM2上升沿
                       f3= {(1000000/f)*25<<1}+Ts*50;    //PFM2 下降沿
                                 f4 =(1000000/f)*25;                  //PFM3上升沿
                       f5 =(1000000/f)*25+Ts*50;                 //PFM3 下降沿
                       f6 = {(1000000/f)*25<<1}+(1000000/f)*25;  //PFM4上升沿
                       f7 = {(1000000/f)*25<<1}+{(1000000/f)*25}+Ts*50;   //PFM4 下降沿
                  f8 = Ts*50-(1000000/f)*25;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 begin                                 //波形输出期间,禁止关断
              if( Fout1 || Fout2 )
                                      f_cs1 <= 1'd1 ;
                                  else f_cs1 <=f_en1 ;
                                  if( Fout3 || Fout4 )
                                      f_cs2 <= 1'd1 ;
                                  else f_cs2 <=f_en2 ;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posedge f_cs1 or posedge f_cs2 ) begin         //通道1 2循环
           if( f_cs1 || f_cs2 )  begin           //使能
                             f_cnt <= f_cnt+1;
                   if( f_cnt>=f_cnt3 )     //循环复位
                                     f_cnt <= 0;
                                end
                                else f_cnt <= 0;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posedge f_cs1 or posedge f_cs2) begin
                     if        ( f_cs1 ) begin
                                if(f_cnt==f0)begin
                                              Fout1 <= 1'b1;
                                                        //     Fout2 <= 1'b0;

                                                end
                                if(f_cnt==f1)begin
                                              Fout1 <= 1'b0;
                                                         //    Fout2 <= 1'b0;
                                                end
                                if(f_cnt==f2)begin
                                          //    Fout1 <= 1'b0;
                                                             Fout2 <= 1'b1;
                                                end
                                if(f_cnt==f3)begin
                                          //    Fout1 <= 1'b0;
                                                             Fout2 <= 1'b0;
                                                end
                        end
                   else begin
                              Fout1 <= 1'b0;
                                        Fout2 <= 1'b0;
                   end

         if        ( f_cs2 ) begin

                                if(f_cnt==f4)begin
                                              Fout3 <= 1'b1;

                                                end
                                if(f_cnt==f5)begin
                                              Fout3 <= 1'b0;

                                                end
                                if(f_cnt==f6)begin

                                                             Fout4 <= 1'b1;
                                                end
                                if(f_cnt==f7)begin

                                                             Fout4 <= 1'b0;
                                                end

                                if(f_cnt1>=f_cnt2)        begin
                                 if(f_cnt==f8)begin

                                                             Fout4 <= 1'b0;
                                                end
                                end
                        end
                   else begin
                              Fout3 <= 1'b0;
                                        Fout4 <= 1'b0;
                   end

          end

endmodule、

*/
/*
module PFMc ( sclk, f_en1,f_en2,f_i,Ts_i,Fout1, Fout2 ,Fout3, Fout4);

                 input  sclk ;  //晶振50M   20ns
                 input  f_en1;   //波形输出封锁信号 0封锁输出
                 input  f_en2;   //波形输出封锁信号 0封锁输出
                 input [18:1] f_i;     //PWM频率 Hz 最小1HZ,最大40K
                 input [6:1]Ts_i;     //PWM周期 us 最大25

                 output  reg Fout1 = 1'b0 ;  //通道1PWM输出
                 output  reg Fout2 = 1'b0 ;
       output  reg Fout3 = 1'b0 ;  //通道2PWM输出
                 output  reg Fout4 = 1'b0 ;

       reg  f_cs1 = 1'd0;   //通道1波形使能
                 reg  f_cs2 = 1'd0;   //通道2波形使能
                 reg  [28:1] f_cnt = 0 ;
                 reg  [12:1] f_cnt1 = 0 ; //Ts高电平计数个数
                 reg  [26:1] f_cnt2 = 250 ; //Ts 低电平计数个数
                 reg  [26:1] f_cnt3 ;
                 reg  f0 = 1'd0;
                 reg  [12:1] f1=0;
                 reg  [27:1] f2=0,f3=0;
                 reg  [28:1] f4=0,f5=0;
                 reg  [28:1] f6=0,f7=0;
                 reg  [12:1] f8=0;
                 reg  [4:1]  state;    //状态指示
                 reg  spr=1'b0; //参数计算完成指示
                 reg [18:1] f_ib;     //PWM频率 Hz 最小1HZ,最大40K 缓存
                 reg [6:1]Ts_ib;     //PWM周期 us 最大25  缓存
                 reg [18:1] f=40000;     //PWM频率 Hz 最小1HZ,最大40K 缓存
                 reg [6:1]Ts=0;     //PWM周期 us 最大25  缓存

                 parameter
                    Fout1_start = 4'd0,
                         Fout2_start = 4'd1,
                         Fout1_end   = 4'd2,
                         Fout2_end   = 4'd3,
                         Fout3_start = 4'd4,
                         Fout4_start = 4'd5,
                         Fout3_end   = 4'd6,
                         Fout4_end   = 4'd7,
                         Fout_clear = 4'd8;

           always @( Ts or f ) begin       //参数设置改变后,对参数初始化

                            f_cnt1 = Ts*50 ; //(Ts*1000)/20; //Ts高电平计数个数
                       f_cnt2 = (1000000/f)*25; //对应1/2  f个周期计数个数
                                 f_cnt3 = (1000000/f)*25<<2 ;   //4个驱动方波输出周期
                  f0 = 1 'd0;                  //4个电平翻转状态   PFM1上升沿
                       f1 = Ts*50;                 //PFM1 下降沿
                       f2 = (1000000/f)*25<<1 ;            //PFM2上升沿
                       f3= {(1000000/f)*25<<1}+Ts*50;    //PFM2 下降沿
                                 f4 =(1000000/f)*25;                  //PFM3上升沿
                       f5 =(1000000/f)*25+Ts*50;                 //PFM3 下降沿
                       f6 = {(1000000/f)*25<<1}+(1000000/f)*25;  //PFM4上升沿
                       f7 = {(1000000/f)*25<<1}+{(1000000/f)*25}+Ts*50;   //PFM4 下降沿
                  f8 = Ts*50-(1000000/f)*25;
                end

                 always@(  f_en1 or f_en2) begin           //波形输出期间,禁止关断
              if( Fout1 || Fout2 )
                                      f_cs1 <= 1'd1 ;
                                  else f_cs1 <=f_en1 ;
                                  if( Fout3 || Fout4 )
                                      f_cs2 <= 1'd1 ;
                                  else f_cs2 <=f_en2 ;
            end

           always@( f_cnt  ) begin
           if( f_cnt )  begin
                             f_ib  =  f_i;
                                  Ts_ib =  Ts_i;
                          end
                          if( (f_cnt+1)== f_cnt3)  begin
                             f  =  f_ib;
                                  Ts =  Ts_ib;
                          end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 begin         //通道1 2循环
           if( f_cs1 || f_cs2 )  begin           //使能
                             f_cnt <= f_cnt+1;
              spr <= ~spr;
                   if( f_cnt>=f_cnt3 )     //循环复位
                                     f_cnt <= 0;
                                end
                                else f_cnt <= 0;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 begin
                        if        ( f_cs1 ) begin
                                if(f_cnt==f0)begin
                                          state <= Fout1_start;
                                                end
                                if(f_cnt==f1)begin
                                          state <= Fout2_start;
                                                         //    Fout2 <= 1'b0;
                                                end
                                if(f_cnt==f2)begin
                                          //    Fout1 <= 1'b0;
                                                          state <= Fout1_end;
                                                end
                                if(f_cnt==f3)begin
                                          //    Fout1 <= 1'b0;
                                                          state <= Fout2_end;
                                                end
                        end
                   else  state <= Fout_clear;

         if        ( f_cs2 ) begin

                                if(f_cnt==f4)begin
                                           state <= Fout3_start;;

                                                end
                                if(f_cnt==f5)begin
                                          state <= Fout4_start;;

                                                end
                                if(f_cnt==f6)begin

                                                          state <= Fout3_end;
                                                end
                                if(f_cnt==f7)begin

                                                          state <= Fout4_end;
                                                end

                                if(f_cnt1>=f_cnt2)        begin
                                 if(f_cnt==f8)begin

                                                          state <= Fout4_end;
                                                end
                                end
                        end
                   else state <= Fout_clear;
           end

         always@(  state  ) begin
              case (state)
                           Fout1_start: begin
                                                Fout1 = 1'b1;
                                                                         Fout2 = 1'b0;
                                                                 end
                                Fout2_start: begin
                                                Fout2 = 1'b1;
                                                                         Fout1 = 1'b1;
                                                                 end
                           Fout3_start: begin
                                                Fout3 = 1'b1;
                                                                         Fout4 = 1'b0;
                                                                 end
                                Fout4_start: begin
                                                Fout4 = 1'b1;
                                                                         Fout3 = 1'b0;
                                                                 end
                                Fout1_end  : begin
                                                Fout1 = 1'b0;
                                                                         Fout2 = 1'b1;
                                                                 end
                                Fout2_end  : begin
                                                Fout2 = 1'b0;
                                                                         Fout1 = 1'b0;
                                                                 end
                                Fout3_end  : begin
                                                Fout3 = 1'b0;
                                                                         Fout4 = 1'b1;
                                                                 end
                                Fout4_end  : begin
                                                Fout3 = 1'b0;
                                                                         Fout4 = 1'b0;
                                                                 end
                                Fout_clear : begin
                                                 Fout1 = 1'b0;
                                                 Fout2 = 1'b0;
                                                 Fout1 = 1'b0;
                                                 Fout1 = 1'b0;
                                                                 end
                                default begin
                                            Fout1 = 1'b0;
                                            Fout2 = 1'b0;
                                            Fout1 = 1'b0;
                                            Fout1 = 1'b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