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J\Template.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bj\core_cm3.o: No...

楼主(2021-02-18):
..\OBJ\Template.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bj\core_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OBJ\Template.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这个该咋解决呢,请大神指点

网友A:
错误:L6002U:无法打开文件.. \ obj \ core_cm3.o:没有此类文件或目录 已完成:0条信息,0条警告,0条错误和1条致命错误消息。 “ .. \ OBJ \ Template.axf”-1个错误,0个警告。

网友B:
你这是ARM 啊  !
那你得找到core_cm3.c 文件啊

你得把这个C文件添加到工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