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加减按键按了并不加减求助大佬

楼主(2021-02-18):
功能是数码管前两位用来计数倒计时的次数的,最后四位用来做倒计时的时钟,当我按K1按键的时候开始倒计时,计数加1,倒计时结束后再次按启动增加计数获取时间继续倒计时,当我长按K2按键的时候次数,分钟,秒钟,对应的数码管能够闪烁显示,其他数码管正常显示,K4和K8两个按键在k2按键按下之后用来对其闪烁的次数,分钟,秒钟加减。现在的情况是我k4和k8按键按下后并不增减闪烁的数值,然后另一个问题是启动的时候计数显示的不对一直都是显示8.
求助大佬
下面是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2.h"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4=P3^3;
sbit  k8=P3^7;
   bit   flash;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int   l=0;
   unsigned   int  flag=0;
   unsigned   int  cishu=1;
   unsigned    ssec=0,sec=5,min=0;
   unsigned   DisplayData[8];
   unsigned code  dongtai[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aaa()
{
           if(l==0)
           {
                DisplayData[4]=dongtai[min/10];
            DisplayData[5]=dongtai[min%10]+0x80;
            DisplayData[6]=dongtai[sec/10];
            DisplayData[7]=dongtai[sec%10];
            DisplayData[0]=dongtai[cishu];
            DisplayData[1]=0x80;
            DisplayData[2]=0x80;
            DisplayData[3]=0x80;
           }
           else
           {
                if(l==1&&flash==1)
                {
                  DisplayData[4]=0;
                  DisplayData[5]=0;
                }
                  else
                  {
                          DisplayData[4]=dongtai[min/10];
                  DisplayData[5]=dongtai[min%10]+0x80;
                   }
                if(l==2&&flash==1)
                {
                  DisplayData[6]=0;
                  DisplayData[7]=0;
                }
                  else
                  {
                          DisplayData[6]=dongtai[sec/10];
                  DisplayData[7]=dongtai[sec%10];
                  }
                  if(l==3&&flash==1)
                {
                  DisplayData[0]=0;
                  DisplayData[1]=0;
                }
                  else
                  {
                          DisplayData[0]=dongtai[cishu];
                  DisplayData[1]=0x80;
                  }
                   if(l==4)
                   {
                         DisplayData[4]=dongtai[min/10];
                    DisplayData[5]=dongtai[min%10]+0x80;
                 DisplayData[6]=dongtai[sec/10];
                 DisplayData[7]=dongtai[sec%10];
                 DisplayData[0]=dongtai[cishu];
                 DisplayData[1]=0x80;
                 DisplayData[2]=0x80;
                 DisplayData[3]=0x80;
                   }
                }
                if(min==0&&sec==0)
            {
                   DisplayData[4]= 0x3f;
                   DisplayData[5]= 0x3f+0x80;
                   DisplayData[6]= 0x3f;
                   DisplayData[7]= 0x3f;
            }

           }

void abc()
{
        static unsigned char t=0;
        P0=0x00;
        P2&=0xe3;
        P2|=(t<<2);
        P0=DisplayData[t];
        t=++t%8;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k1)
                {
                        delay(1000);
                                if(!k1 && flag==0)
                                                                while(!k1)
                                       {
                                                                            flag=1;
                                                                                l=0;
                                                                                min=0;
                                                                                sec=5;
                                                                           cishu=++cishu;      //这有问题
                                                                          }
                }
                                if(k2!=0xFF)
                                {
                                  delay(30000);
                                        if(k2!=0xFF)
                        {
                                                        while(!k2);
                                                        flag=0;
                                                    l++;
                                                      if(!k4&&l>0)
                                                                {
                                                                          switch(l)
                                                   {
                                                            case 1: if(min<99)min++; break;
                                                            case 2: if(sec<59)sec++; break;              这儿有问题
                                                            case 3: if(cishu<9)cishu++; break;
                                                   }
                                                                }

                                if(!k8&&l>0)
                                                                {
                                                                        switch(l)
                                                     {
                                                           case 1: if(min>0)min--; break;
                                                           case 2: if(sec>0)sec--; break;
                                                           case 3: if(cishu>0)cishu--; break;
                                                     }
                                }
                                                    if(l>=4)
                                                        l=0;

                                                        }
                        }
                                                aaa();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if(flag)
        {
                if(min|sec!=0)
                {
                        j++;
                        if(j>=1000)  //1s
                        {
                                j=0;
                                sec--;
                                if(min==0&&sec==0)
                                        flag=0;
                                else if(sec<0)
                                {
                                        min--;
                                        sec=59;
                                }
                        }
                }
                else flag=0;
        }
        if(++num==200)
        {
                num=0;
                flash=~flash;
        }
        abc();
}

网友A:
关于按键调时,给你一段代码参考一下:
//*****************
          key=key_scan();
                        switch (key)
                        {
                                case 0:
                                        break;
                                case 1://ENT
                                        item++;
                                  if (item>3)
                                        {
                                                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thour,tmin,tsec);//дÈëʱ¼ä;
                                                ret=1;
                                        }
                                        break;
                                case 2: //+
                                        switch (item)
                                        {
                                                case 1:
                                                        if (thour==23) thour=0;
                                                  else           thour++;
                                                  break;
                                                case 2:
                                                        if(tmin==59)   tmin=0;
                                                  else                                   tmin++;
                                                  break;
                                                case 3:
                                                        if(tsec==59)   tsec=0;
                                                  else                                   tsec++;
                                                 break;
                                        }
                                        break;
                                case 3://-
                                        switch (item)
                                        {
                                                case 1:
                                                 thour--;
                                                 if (thour>23) thour=23;
                                                 break;
                                                case 2:
                                                 tmin--;
                                                 if(tmin>59)   tmin=59;
                                                 break;
                                                case 3:
                                                 tsec--;
                                                 if (tsec>59)  tsec=59;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B:
1、 while(!k1)后边少个;吧? 2、k4和k8问题是,你的逻辑是k2和k4同时按下,再单独抬起k2,才会进k4。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while(!k1)后边少个;吧? 2、k4和k8问题是,你的逻辑是k2和k4同时按下,再单独抬起k2,才会进k4。

多谢大佬认真看了我的代码
大佬看的很仔细  ,那个;可能没复制到我应该是加了的

然后我是想在k2按下之后k4才能起作用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认真看了我的代码
大佬看的很仔细  ,那个;可能没复制到我应该是加了的

把while(!k2)去掉?然后把if(!k4&&l>0)改成if(!k4 && l>0 && !k2)?

网友D:
要不要考虑把main函数放到最后,你的中断函数好像没有声明?(我瞎猜的)

网友E:
51单片机独立键盘的短按+长按www.51hei.com/bbs/dpj-201806-1.html
  我的万年历的贴子 里面有调整时间的按键程序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单片机独立键盘的短按+长按www.51hei.com/bbs/dpj-201806-1.html
  我的万年历的贴子 里面有调整时间的 ...

多谢大佬

网友F:
独立按键写的太差了。代码看得蛋疼。
keyscan();
{
            uint8_t current_key;
        static uint8_t last_key_states;
        current_key=P3;        //
        current_key = (current_key & 0X87)^0X87; //
        switch(current_key )
       {
           case 0x02:  你的代码;break;
           case 0x04:    你的代码;break;
           case 0x08:   你的代码;break;
           case 0x80:  你的代码;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独立按键写的太差了。代码看得蛋疼。
keyscan();
{

           case 0x02:  你的代码;break;    //case    0x02
           case 0x04:    你的代码;break;    //case    0x04:
           case 0x08:   你的代码;break;    //case     0x08:
           case 0x80:  你的代码;break;     //case     0x80:
     大佬能解释一下这几个啥意思不??
新手不太懂呢   我都是用数字的
膜拜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