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小车巡黑线加蓝牙遥控 源程序(双运行模式)

楼主(2021-02-18):
模式一  自动模式  通过检测地面黑线自动行驶
模式二  手动模式  通过蓝牙模块+手机蓝牙遥控运行(包含加减速,开关灯,舵机角度控制程序)

材料
STC89C52 芯片
蓝牙模块+手机软件
黑线检测传感器
小车底盘+车轮
12V电池
其它配件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H0_TL0 (65536-500)//设定中断的间隔时长

//定义小车驱动模块输入IO口
sbit Left_1_led  = P2^3;         // 左传感器
sbit Right_1_led = P2^1;         //右传感器
sbit Left_2_led  = P2^4;         // 左传感器
sbit Right_2_led = P2^0;         //右传感器
sbit midle_1_led = P2^2;         //中间传感器

sbit K1=P2^7;//
sbit K2=P2^6;//
sbit K3=P2^5;//
sbit LED=P3^6;//灯开关
sbit PWM_OUT=P3^5;//舵机控制

sbit OUT1=P1^0;//左前    驱动
sbit OUT2=P1^1;//左前    驱动
sbit OUT3=P1^2;//左后    驱动
sbit OUT4=P1^3;//左后    驱动
sbit OUT5=P1^4;//右前        驱动
sbit OUT6=P1^5;//右前        驱动
sbit OUT7=P1^6;//右后        驱动
sbit OUT8=P1^7;//右后        驱动
/***蜂鸣器接线定义*****/
sbit BUZZ=P3^7;

bit  PWM1;  //PWM 通道 1,          左前
bit  PWM2;  //PWM 通道 2,          左后
bit  PWM3;  //PWM 通道 3,          右前
bit  PWM4;  //PWM 通道 4,          右后
bit PWM_Flag = 1;//舵机启动标志位

uint PWM_Value1;                        //定义pwm值
uchar order1=0;

uchar count0 = 50;//低电平的占空比
uchar count1 = 0;//高电平的占空比

uchar count2 = 50;//低电平的占空比
uchar count3 = 0;//高电平的占空比

uchar date;
uchar mode;

LedOut[5];         //舵机位置转换AISCC
LedOut2[5];         //小车速度转换AISCC

void Q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3;c>0;c--)
        for(b=75;b>0;b--)
            for(a=70;a>0;a--);
}

/************************************************************************/
//         BUZZ1( )蜂鸣器
/************************************************************************/
void BUZZ1( )
{
        BUZZ=1;        //50次检测K4确认是按下之后,蜂鸣器发出“滴”声响,然后启动小车。
        delay500ms();
        BUZZ=0;//响50ms后关闭蜂鸣器\PPPPP\\P
        delay500ms();
        BUZZ=1;
        delay500ms();
        BUZZ=0;
        delay500ms();
        BUZZ=1;
        delay500ms();
        BUZZ=0;
        delay500ms();
        BUZZ=1;
        delay500ms();
        BUZZ=0;
        delay500ms();
        BUZZ=1;
        delay500ms();
        BUZZ=0;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PWM=1表示电机正转有效        PWM=0 表示电机反转有效
{
          PWM1 = 1;         //左前
          PWM2 = 1;         //左后
          PWM3 = 1;         //右前
          PWM4 = 1;         //右后
          TR0 = 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发送脉冲
}
/************************************************************************/
//后退
void  back(void)
{
      PWM1 = 0;         //左前
          PWM2 = 0;         //左后
          PWM3 = 0;         //右前
          PWM4 = 0;         //右后
          TR0 = 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发送脉冲
}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PWM1 = 0;         //左前
          PWM2 = 0;         //左后
          PWM3 = 1;         //右前
          PWM4 = 1;         //右后
          TR0 = 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发送脉冲
}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PWM1 = 1;         //左前
          PWM2 = 1;         //左后
          PWM3 = 0;         //右前
          PWM4 = 0;         //右后
          TR0 = 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发送脉冲

}
/************************************************************************/
//停止
void  stop(void)
{
          OUT1 = 0;   OUT2 = 0;
          OUT5 = 0;   OUT6 = 0;
          OUT3 = 0;   OUT4 = 0;
          OUT7 = 0;   OUT8 = 0;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 = 0xfE;
    TL0 = 0x33;
    //ET0=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后面打开
    TR0=1;             //定时器0开关打开
    EA=1;              //总中断打开
        PS=1;
}

/*┈┈┈┈┈┈┈┈┈┈┈┈┈┈┈┈┈┈┈┈┈┈┈┈┈┈┈┈┈┈
函数:擦除某一扇区(每个扇区512字节)
入口:addr = 某一扇区首地址
┈┈┈┈┈┈┈┈┈┈┈┈┈┈┈┈┈┈┈┈┈┈┈┈┈┈┈┈┈┈*/
void erase(uint addr)
{
// 打开 IAP 功能(ISP_CONTR.7)=1:允许编程改变Flash, 设置Flash操作等待时间
// 0x83(晶振<5M)   0x82(晶振<10M)   0x81(晶振<20M)   0x80(晶振<40M)
    ISP_CONTR = 0x81;
    ISP_CMD   = 0x03;           // 用户可以对"Data Flash/EEPROM区"进行扇区擦除
    ISP_ADDRL = addr;           // ISP/IAP操作时的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ISP_ADDRH = addr>>8;        // ISP/IAP操作时的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EA =0;
    ISP_TRIG = 0x46;            // 在ISPEN(ISP_CONTR.7)=1时,对ISP_TRIG先写入46h,
    ISP_TRIG = 0xB9;            // 再写入B9h,ISP/IAP命令才会生效。
    _nop_();
    Q0();                                            // 关闭ISP/IAP
        EA = 1 ;
}
/*┈┈┈┈┈┈┈┈┈┈┈┈┈┈┈┈┈┈┈┈┈┈┈┈┈┈┈┈┈┈
函数:写一字节
入口:addr = 扇区单元地址 , dat = 待写入数据
┈┈┈┈┈┈┈┈┈┈┈┈┈┈┈┈┈┈┈┈┈┈┈┈┈┈┈┈┈┈*/
void Write(uint addr,uchar dat)
{
    ISP_CONTR = 0x81;
    ISP_CMD   = 0x02;           // 用户可以对"Data Flash/EEPROM区"进行字节编程
    ISP_ADDRL = addr;
    ISP_ADDRH = addr>>8;
    ISP_DATA  = dat;            // 数据进ISP_DATA
    EA = 0;                                            // 关闭中断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Q0();                       // 关闭ISP/IAP
        EA = 1 ;
}
/*┈┈┈┈┈┈┈┈┈┈┈┈┈┈┈┈┈┈┈┈┈┈┈┈┈┈┈┈┈┈
函数:读一字节
入口:addr = 扇区单元地址
出口:dat  = 读出的数据
┈┈┈┈┈┈┈┈┈┈┈┈┈┈┈┈┈┈┈┈┈┈┈┈┈┈┈┈┈┈*/
uchar read(uint addr)
{
    uchar dat;

    ISP_CONTR = 0x81;
    ISP_CMD   = 0x01;          // 用户可以对"Data Flash/EEPROM区"进行字节读
    ISP_ADDRL = addr;
    ISP_ADDRH = addr>>8;
    EA = 0;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dat = ISP_DATA;            // 取出数据
    Q0();                      // 关闭ISP/IAP
        EA = 1 ;
    return dat;
}

//**************************/
//函数:EEPROM关闭ISP/IAP操作
//**************************/
void Q0()
{
    ISP_CONTR = 0;             // 关闭IAP功能
    ISP_CMD   = 0;             // 待机模式,无ISP操作
    ISP_TRIG  = 0;             // 关闭IAP功能, 清与ISP有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

/********************************************************************
* 名称 : UART_Send_Byte
* 功能 : 串口屏通讯发送字节数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mydata)
{
         ES=0;
        TI=0;
    SBUF=mydata;
    while(!TI);
    TI=0;
    ES=1;
}

/********************************************************************
* 名称 : UART_Send_Str
* 功能 : 串口屏通讯文本串发送
***********************************************************************/
void UART_Send_Str(char *s)
{
    int i=0;
    while(s[i]!=0)
    {
           UART_Send_Byte(s[i]);
           i++;
    }

}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当前舵机位置转换函数,显示当前位置
***********************************************************************/
void DisPlay()
{
    uchar i;
    uchar DisDate;
    DisDate = count2;
    LedOut[0] = DisDate%100000/10000+0X30;
    LedOut[1] = DisDate%10000/1000+0X30;
    LedOut[2] = DisDate%1000/100+0X30;
    LedOut[3] = DisDate%100/10+0X30;
    LedOut[4] = DisDate%10+0X30;
    UART_Send_Str("Pwm_Angel");
    for(i=0;i<5;i++)
    {
      UART_Send_Byte(LedOut[i]);
    }
}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当前速度转换函数,显示当前速度
***********************************************************************/
void Spend_DisPlay()
{
    uchar i;
    uchar DisDate;
    DisDate = count0;
    LedOut2[0] = DisDate%100000/10000+0X30;
    LedOut2[1] = DisDate%10000/1000+0X30;
    LedOut2[2] = DisDate%1000/100+0X30;
    LedOut2[3] = DisDate%100/10+0X30;
    LedOut2[4] = DisDate%10+0X30;
    UART_Send_Str("Car Spend");
    for(i=0;i<5;i++)
    {
      UART_Send_Byte(LedOut2[i]);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sartInit()
{
    TMOD = 0x21;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11.0592M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PS=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IT0=0;         //外部中断1触发方式选择位                IT0=0,为电平触发方式,引脚INT1上低电平有效。IT0=1,为跳变沿触发方式,引脚INT1上的电平从高到低的负跳变有效。
    //EX0=1;         //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            EX0=1,打开外部中断0中断。          EX0=0,关闭外部中断0中断。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ET0 = 0 ;
        ES = 0;
        date=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date;
    //while(!TI);
    //TI=0;
        /******按键处理减pwm占空比,电机加速*****/                         //0-20加减速度
        if(date=='6') //加速
           {
          count0 += 10;
          if(count0 >= 150)
             {
                count0 = 150;
             }

           }
        /******按键处理减pwm占空比,电机减速*****/
        if(date=='7') //减速
           {
                count0 -= 10;
        if(count0 <= 0)
            {
               count0 = 0;
            }

           }
        if(date=='8')        {mode = 1;}         //模式1自动
        if(date=='9')   {mode = 2;}  //模式2手动
        if(date=='A')         {LED=~LED;}  //开关灯

        /******按键处理减pwm占空比,电机减速*****/
        if(date=='E') //舵机上抬
           {
              count2 += 5;
          if(count2 >= 75)
             {
                count2 = 75;
             }

           }

        if(date=='F') //舵机下降
           {
                  count2 -= 5;
         if(count2 <= 20)
            {
               count2 = 20;
            }

           }
   ES = 1;

}

/********************************************************************
* 名称 : SteeringGear() interrupt 1
* 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模式选择控制)
***********************************************************************/
void SteeringGear() interrupt 1
{

        TR0 = 0;
    TL0 = TH0_TL0 % 256;
    TH0 = TH0_TL0 / 256 ;//定时器装初值

    if(++count1 < count0)
       {
                  if(PWM1==1)  {OUT1=1;OUT2=0;}        else   {OUT2=1;OUT1=0;} //PWM=1表示电机正转有效        PWM=0 表示电机反转有效
                  if(PWM2==1)  {OUT3=1;OUT4=0;}        else   {OUT4=1;OUT3=0;}
                  if(PWM3==1)  {OUT5=1;OUT6=0;}        else   {OUT6=1;OUT5=0;}
                  if(PWM4==1)  {OUT7=1;OUT8=0;}        else   {OUT8=1;OUT7=0;}
       }
    else
           {
                  if(PWM1==1)  {OUT1=0;OUT2=0;} else   {OUT2=0;OUT1=0;}
                  if(PWM2==1)  {OUT3=0;OUT4=0;} else   {OUT4=0;OUT3=0;}
                  if(PWM3==1)  {OUT5=0;OUT6=0;}        else   {OUT6=0;OUT5=0;}
                  if(PWM4==1)  {OUT7=0;OUT8=0;}        else   {OUT8=0;OUT7=0;}
           }
    if(count1 >= 100)
       {
          count1=0;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a;
    UsartInit();
        Timer0Init();
        DisPlay();;
        BUZZ1( );
        ET0 = 0;
        BUZZ=0;
        mode=0;
    P1=0X00;
        LED = 0;
        Spend_DisPlay() ;

    while(1)
          {

              while(mode==1)                  //自动程序
                    {
                          BUZZ=1;
                  delay500ms();
                  BUZZ=0;
                  delay500ms();
                  while(mode==1)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

                                   //WDT_CONTR=0x35;           //喂狗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1)          {   run();                    Spend_DisPlay() ; }           //调用前进函数
                                   else
                                     {
                                       if(Left_1_led==0&&Right_1_led==1)  {  leftrun();           Spend_DisPlay() ;}            //左边检测到黑线        调用小车左转  函数
                                       if(Right_1_led==0&&Left_1_led==1)  { rightrun();           Spend_DisPlay() ;}                //右边检测到黑线  调用小车右转        函数
                                    }
                        }
                     }
             while(mode==2)                  //手动程序
                        {
                           BUZZ=0;
                   delay500ms();
                   BUZZ=1;
                   delay500ms();
                   BUZZ=0;
                   delay500ms();
                   BUZZ=1;
                   delay500ms();
                   BUZZ=0;
                   while(mode==2)
                         {
                                   a = 1;

                               while(date=='1')                //调用前进函数
                                      {
                                         run();
                                         if(a == 1)  {UART_Send_Str("Car Run" );   Spend_DisPlay() ;}
                                                 a = 0;
                                      }

                               while(date=='2')            //调用小车左转
                                      {
                                         leftrun();
                                         if(a == 1)  {UART_Send_Str("left run" );  Spend_DisPlay() ;}
                                                 a = 0;
                                      }

                               while(date=='4')                  //调用小车右转
                                              {
                                         rightrun();
                                         if(a == 1) { UART_Send_Str("right run" );  Spend_DisPlay() ;}
                                                 a = 0;
                                      }

                               while(date=='5')                   //调用小车后退
                                      {
                                         back();
                                         if(a == 1)  {UART_Send_Str("back" );            Spend_DisPlay() ;  }
                                                 a = 0;
                                      }

                               while(date=='0')                           //调用停止
                                       {

                                         stop();
                                                 if(a == 1) DisPlay();
                                                 a = 0;

                                                 if(++count3 < count2)         PWM_OUT=1;
                                             else
                                                           {
                                                              PWM_OUT=0;
                                                          }
                                            if(count3 >= 100)
                                                     {
                                                    count3=0;
                                                   }
                                                   //WDT_CONTR=0x35;
                                           }
                                }
                   }
        }
}

网友A(2021-04-28):
老哥,代码是全的吗

网友B(2021-09-23):
同问,代码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代码全吗?

全的,直接编译就可以用(Keil4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代码是全的吗

全的,直接复制就可以。

网友C(2021-11-10):
引用 楼主:
全的,直接编译就可以用(Keil4编写)。

请问可以用Keil5运行吗

网友D:
有没有ad原理图啊

网友E:
蓝牙APP都没发出来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