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 怎么用最少的程序显示一串接收的数据

楼主(2021-02-18):
接收的数据存入33H ~ 3FH  需要显示前11位   怎么用最少的程序显示出来   下面的程序只显示第一位(接收的第一位是A)  后面显示的是BCDEFGHIJK  显示的不是接收的数据
怎样才能把里面的数据显示出来
还有为什么接收时用的是#33H  显示的时候可以直接用33H显示

MOV R3,#11;   显示数量
                MOV R1,33H;   数据存放地址
                MOV R2,#0C2H; 显示地址
DIPA:        MOV P1,R2;
         INC R2;
         LCALL WR_CODE
         MOV        A,R1
         INC R1
         LCALL WR_DATA
         DJNZ R3,DIPA

网友A(2022-01-31):
你怕是搞错显示地址与显示数据了,虽然他们都是十六进制数,表达的含义却不同。

网友B:
不管是什么显示器,要显示一个数,要把这个数的个,十,百。。。位分离成十进制,再转换成显示段码或点阵字模,才能送给显示器。

网友C:
MOV R3,#11;   显示数量
                MOV R1,#33H;   数据存放地址
                 MOV R2,#0C2H; 显示地址
DIPA:        MOV P1,R2;
          INC R2;
          LCALL WR_CODE
          MOV        A,@R1
          INC R1
          LCALL WR_DATA
          DJNZ R3,DI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