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呼吸灯程序问题

楼主(2021-02-18):
heighHR0 = (u8)(heigh >> 8);//高电平装入初值的高字节
heighLR0 = (u8)heigh; //高电平装入初值的低字节
想问这个是怎么装入的过程?heigh是16位的吗?高电平装入初值的低字节这个过程没看懂?求大佬举例详解

/*
实验接线:
        AD/DAC模块-->单片机管脚
        J50-->P21
实验现象:
        AD/DAC模块上的DA1指示灯呈呼吸灯效果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OUTLED=P2^1;

//#define SYSCLOCK        11059200                //晶振频率是11.0592MHZ
#define SYSCLOCK        12000000                //晶振频率是12MHZ

u8 heighHR0, heighLR0;//PWM一个周期中高电平高字节和低字节重载值
u8 lowHR0, lowLR0;//PWM一个机器周期中低电平时高字节和低字节重载值

/*使用T0配置PWM高低电平的频率*/
void PWM_Config(u16 fr, u8 dc)  //fr为PWM的频率,100HZ无闪烁,dc是PWM的占空比(高电平占的百分比)
{
        u32 tmp;
        u16 heigh, low;

        tmp = SYSCLOCK/12;//一个机器周期频率
        tmp = tmp / fr;  //一个机器周期中fr的频率所需计数值(包括高电平和低电平)
        heigh = (tmp * dc) / 100;//高电平占dc%,所需计数值
        low   = tmp - heigh;//低电平所需计数值
        heigh = 65536-heigh;//高电平计数初值
        low   = 65536-low;//低电平计数初值

        heighHR0 = (u8)(heigh >> 8);//高电平装入初值的高字节
        heighLR0 = (u8)heigh;    //高电平装入初值的低字节
        lowHR0   = (u8)(low >> 8);  //低电平装入初值的高字节
        lowLR0   = (u8)low;    //低电平装入初值的低字节

        TMOD &= 0xF0;//清零T0控制位
        TMOD |= 0x01;//设定T0工作方式1,16位可设定时器
        TH0 = heighHR0;
        TL0 = heighLR0;//装入高电平计数初值
        PWMOUTLED = 1;//开始时PWM输出高电平
        TR0 = 1;
        ET0 = 1;
        EA  = 1;
}

/*关闭PWM*/
void PWM_Close()
{
        TR0 = 0;//关闭Timer0
        ET0 = 0;//关闭T0中断
        PWMOUTLED = 1;//PWM输出高电平
}

void main()
{
        u16 i=0;
        int cont=0;
        u8 fx=0;

        while (1)     //呼吸灯效果
        {
                if(fx==0)
                {
                        cont+=10;
                        if(cont>=90)
                                fx=1;
                }
                else
                {
                        cont-=10;
                        if(cont<=0)
                                fx=0;
                }

                //LED亮->暗
                PWM_Config(100, cont);//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10%
                for (i = 0; i < 30000; i++); //软件测试延时大约76ms

                PWM_Close();
        }
}

/*定时器T0中断服务*/
void Timer0_ISP() interrupt 1
{
        //判断PWM现在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if (PWMOUTLED)
        {
                TH0 = lowHR0;
                TL0 = lowLR0;//装载低电平计数初值
                PWMOUTLED = 0;//PWM输出低电平
        }
        else
        {
                TH0 = heighHR0;
                TL0 = heighLR0;//重装装载高电平计数初值
                PWMOUTLED = 1;//PWM输出高电平
        }
}

网友A:
呼吸灯就是调PWM,参考我之前分享的一个代码
/*********************************************************************/
可以调任意频率周期与占空比,工作原理就是一个周期的方波,将其分割成若干份,再根据高,低电平所占的份数来决定输出占空比。份数越多。占空比越精确。以下代码就是将一个周期内的方波分割成100份,用count累加,即count累加100次为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内计数时,persent用于设置占空比。count数值小于persent时就输出高电平,不是就输出低电平,这个函数可以放在任意位置,要更精准,也可以放在定时器内执行。
主要代码:/***********************
count:用于计数。
persent: 设置占空比,值为1-100,这个可根据所设置的份数适当改变
PWM_OUT:用于输出PWM滤形的引脚。
***********************/
void Adj_PWM(unsigned int p)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persent;
persent=p;
if(count<100) count++;else count=0;  // 100以内累加。
if(count<=persent) PWM_OUT=1; else PWM_OUT=0; 设置占空比。即100份之中,高低电平所占的份数多少就是占空比数。
}

网友B:
heighHR0 = (u8)(heigh >> 8);//高电平装入初值的高字节
heighLR0 = (u8)heigh; //高电平装入初值的低字节
其中,(u8)代表强制类型转换,把16位的heigh左移8位后也就是他原本的高八位取出,因为u8强制转换成8位数据,只取低八位,所以必须左移之和才能取出高八位,低八位只要直接强制类型转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