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PLC设计的书是不是有误,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这个PLC设计实例所用器件与程序如两幅图所示,我看了之后有一个疑惑,请教一下大家。X001和X002是不是应该画成常闭触点?

网友A(2021-02-20):
PLC编程需要知道外部接线的方式  如果以你编程为主 那么久硬件改线      不想改线就改程序

网友B:
我认为没什么不好的,如按楼主的接成常闭那才真不对。

网友C:
PLC程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运行的,并且同一个软元件在一个扫描周期只输出最后一次的结果,像你所说,X000和X001画成常闭触点,图a里面在一个扫描周期内Y000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只有X001断开的时候电机才会由X000控制,不符合程序设计目的,图b同理

网友D:
两个程序都得对的,书没有错

网友E:
梯形图程序看起来正确。 本书中程序下面的描述非常清楚。

网友F:
依老纳看没错,它停止和热保护外面接的是常开点,其实从安全考虑,停止,特别是急停外部接闭点更好,更安全。

网友G:
书是没有错的,写的挺清楚

网友H:
书本的程序学习没问题,但是在实际设计应用的时候就不能那样做,一般会用到安全继电器来构成到保护回路,在重要的地方还尽可能做到机械互锁来提高安全性。

网友I:
在PLC应用工程中,对于保护,停止,急停等按钮,必须用常闭点,这样,当线路有断线时随时可以反映出来。如果用常开点,断线也是常开,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J:
你说的有道理,  的确 PLC程序有问题, 而且这书也能出版, 明显是误人子弟.

停止和热继 用常闭, 是对的, 可以更可靠让设备停机. 但是,可是, 可但是, 但可是, 这个PLC程序就写的不对了.

以前听别人说,  有些人故意把代码写的让人看不懂, 这样别人都无法抄袭, 也无法读懂.  这样出问题就必须自己解决, 显得自己的重要性,可以在公司里做到无人能代替,
如果非要这样说,  你发出来的书上的这个代码, 我可以认为, 是肚子没有墨水,别装!   所以, 这样的书不看也罢.

网友K:
程序没有错误     PLC程序和硬件关系很大    但是也不是要和起保停电路一致,非要用那个来套,太死板了 ,要适当的发散一下

网友L(2022-05-28):
用常开的话书中的程序是对的,现实中编写程序是要根据硬件来写的,书只是起一个指导作用!!

网友M:
书是死的,人是活的,灵活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