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C语言的程序的编写思路

楼主(2021-02-19):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要求通过I/0扩展口控制16*16发光二极管
第一按键一次亮一个,依次累加亮起。
第二按键一次熄灭一个,从后熄灭。

网友A:
坛子里有类似代码,可以去找找看,学习还是要自己动手,不要动不动就求别人!

楼主:
CX32L0003单片机 外接4个74HC595,控制要求是 按第一个按键灯亮,且多起按键依次亮。如果按另一个按键,最后一个熄灭,多次按多次熄灭。

网友B:
借鉴流水灯程序可以实现你的方案

网友C:
移位操作吧;按第一个按键全体左移一位+最低位亮起;

网友D:
10+年前做的一个板,线路你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年前做的一个板,线路你你参考一下

谢谢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CX32L0003单片机 外接4个74HC595,控制要求是 按第一个按键灯亮,且多起按键依次亮。如果按另一个按键,最 ...

74HC595我记得可以串联的吧,串起来管你多少个,做好位移就好了

网友F:
用595移位处理

网友G:
读IO口状态就可以吧

网友H:
能控一两个开始写,后面逐渐增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