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找人设计一个较复杂的电子产品价格大概要多少成本?

楼主(2021-02-19):
程写了16K左右,寄存器大概用了120个字节,我用时1年。我想知道我省了多少钱。
单选投票, 共有 33 人参与投票
12.12% (4)
6.06% (2)
81.82% (27)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不能说你省了多少钱,1年的时间也是钱

网友A:
能说下你的是什么产品吗,复杂是到什么程度,是否包括硬件?如果包括软硬件至少5W+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复杂哦。
if(自己的人工==0)
{
   也就节省了一个项目的开发成本
}
else
{
   if(还要做第二个产品==1)
  {
      人工+项目成本
  }
  else
  {
     人工成本的贬值+项目成本
  }
}

网友C:
用时1年,大部分厂商会放弃,免费的都不要!
我这边2周内出功能样机,1-2月量产,后期一片+2元,用的是32K的单片机,2W开发费,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你省了多少钱,1年的时间也是钱

程序大概写了1-3个月时间,1年是包括写程序测试和调试,并不是天天搞它,也是断断续续的,程序其实也不复杂,只是逻辑控制比较繁琐,程序写得有点大,不是几条语句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你的是什么产品吗,复杂是到什么程度,是否包括硬件?如果包括软硬件至少5W+吧

做一个智能浇灌系统,其实也不复杂,只是我自己认为复杂,逻辑控制和保护方面设计比较繁琐,包括软件与硬件,一个程序写出来其实不需要多久,但是要测试有没有什么BUG,要看它稳定不,这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复杂哦。
if(自己的人工==0)
{

自己人工包括硬件元器件和PCB打样,材料一共花了80块钱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人工包括硬件元器件和PCB打样,材料一共花了80块钱吧。

灌溉系统,可简单可复杂。 如果只是定时浇水,几个继电器,一个电源就可以搞定了。  这样的单片机,利用空闲月余就可以弄出来了吧。   如果要做光线采集,温湿度采集,液位控制,80块钱,估计做一个裸板刚刚好。时间吗,主要是需要实际情况的自动应对策略比较麻烦 ,晴天浇多少水,阴天浇多少水,天气炎热浇多少水,这些都需要时间去采集数据,一个人确实要搞上一年。 如果换了不同习性的植被, 还要调整用水量。  1年时间恐怕不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灌溉系统,可简单可复杂。 如果只是定时浇水,几个继电器,一个电源就可以搞定了。  这样的单片机,利用 ...

你说得很对,设计任何东西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的自动应对策;我只是DIY来玩的,我家里就是种田的,设计来自己用的

网友D:
节省的钱等于雇用工程师完成相同数量的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节省的钱等于雇用工程师完成相同数量的工作。

这可能是楼主的个人爱好,如果是真心喜欢搞开发,还计较什么成本问题。

网友F:
厉害了,我家也是种田的,一直觉得专业与种田风马流不相及,却想不到去做个浇灌系统,也许是想到了也做不出

网友G:
你想知道的不是節約的成本,而是對你的作品的定價。
但是這二者在現實中似乎管理學並沒有想象中那麽美好。

网友H(2022-01-22):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我家也是种田的,一直觉得专业与种田风马流不相及,却想不到去做个浇灌系统,也许是想到了也做不出 ...

现在种菜都工厂化了,北京顺义就有

网友I(2022-02-23):
引用 网友H:
现在种菜都工厂化了,北京顺义就有

北京人竟然还种菜?

网友J:
程序大小,占用寄存器大小,很难预估成本的,我刚学单片机那会儿,做一多媒体个电子钟,三个月的碎片时间写了17k的代码

网友K:
智能浇灌系统的代码量有那么大?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