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语法求解

楼主(2021-02-19):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 // 个位数
怎么分别用if语句来比较个十位,比如说要在20~25区间为正确,其他为不正确。
我编译这个
if(disdata[1]>1&&disdata[1]<3&&(disdata[2]<5)
        {
        temp=0x80;   //led灯亮
        In_Data();
        Out_Data();
        DelayMS(1000);
        }
为什么实现不了仿真???
求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if((disdata[1]>1&&disdata[1]<3)&&disdata[2]<5)这样试试 括号问题

网友B:
你这不是比较十个位吧?我怎么感觉在比较十位和百位?

网友C:
前面的disdata[1]和disdata[2]已经转换成ASCII码了,所以下面比较的时候需要用ASCII码比较

if((disdata[1]>0x31&&disdata[1]<0x33)&&disdata[2]<0x35)

网友D:
if(disdata[1]>'1'&&disdata[1]<'3'&&(disdata[2]<'5')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十位数   你都加0x30了还和1 2 3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f((disdata[1]>1&&disdata[1]

要和字符比,他加0x30了

网友E:
括号有问题(()

网友F:
由于缓存disdata[x]里保存的是ASCLL码,所以用字符判断才合
20~25区间为判断条件
错误: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十位数
错误:disdata[2]=tvalue%100/10+0x30; // 个位数

正确:
        disdata[1]=tvalue/10%10+0x30;// 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x30; // 个位数

        if(disdata[1]=='2' && disdata[2]<='5')
        {
                temp=0x80;   //led灯亮
                In_Data();
                Out_Data();
                DelayMS(1000);
        }

网友G:
tvalue%100,就是取tvalue的个位和10位了,不用这么麻烦!还用的上数组?还要转成ASC码来比较?
所以
if (tvalue%100>20 && tvalue%100<25)
{
加入你要的控制代码
}

网友H: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0x30 是ascii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disdata[1]和disdata[2]已经转换成ASCII码了,所以下面比较的时候需要用ASCII码比较

if((disdata[ ...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