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 接收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19):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函数声明区*/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void Uart_Init(void);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        SendStr(" UART test");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while (1);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4;               // TH1:  重装值 24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 1)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 = 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
           if(TI == 1)
                {
            TI=0;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
}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抄来的程序先要读懂再改,胡乱改当然会出问题。给你把赘句屏蔽掉了,肯定能行。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函数声明区*/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void Uart_Init(void);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 SendStr(" UART test");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while (1);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4;               // TH1:  重装值 24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        if(RI == 1)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
        RI = 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SendByte(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        }
//        if(TI == 1)
//        {
//                TI=0;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