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书写中,P端口要一一对应吗?

楼主(2021-02-19):
求问,谢谢大佬

网友A:
没看明白,要不举个例子?

网友B: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C:
p30和p30对应即可,其它的随你便

网友D:
51单片机的IO口和串口是复用管脚的, 串口的功能脚是固定的, 使用串口功能了, IO接口最好用其他管脚方便调试程序.

网友E:
具体看资料,一般来说,比如,串口的RXD、TXD在内部固定在P30、P31(举例)的IO上,但你硬件设计(或软件初始化在)在P20、P21或其他IO上,对应的从机是收不到数据的,除非你模拟串口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