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测量精密电流可以使用哪些方法,有哪些精密AD推荐的?

楼主(2021-02-19):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测试的电流的范围,如果交流,频率范围是多少?你什么都不说那就没法回答。

网友B:
AD7714 , SPI 接口 24bit分辨率, 低频应用

网友C:
要测量精密电流,还是要精密测量电流?这是两个问题,方法是也不会相同。

网友D:
精密在于你要测多少位,所以关键是你性价比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