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16x32点阵左右移动的程序问题

楼主(2021-02-19):
最近自己在学习点阵,点阵显示也可以显示自己想要的,可是左右移动实在是搞得不明不白,参考了许多的网上资料,还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的知识水平还是欠缺,自己写的程序还是有问题的,希望大神给予文献资料帮助,不胜感激!!!
MCU;STC12C5616AD晶振24.576MHZ,行列使用的是74HC595级联,

#include<STC12C5630AD.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P   5 //移动速度,数字越小越快,数字越大越慢

sbit HSER=P1^4;     //14数据
sbit HSCK=P1^3;     //12锁存                //行
sbit HRCK=P1^2;     //11时钟

sbit LSER=P1^7;     //14数据
sbit LSCK=P1^6;     //12锁存                        //列
sbit LRCK=P1^5;     //11时钟

uchar code tah[]={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uchar code tal[]={
0xFF,0xFF,0xFF,0xE7,0xDB,0xBD,0xBD,0xBD,0xBD,0xBD,0xBD,0xBD,0xDB,0xE7,0xFF,0xFF,/*"0",0*/

0xFF,0xFF,0xFF,0xF7,0xF1,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C1,0xFF,0xFF,/*"1",1*/

0xFF,0xFF,0xFF,0xC3,0xBD,0xBD,0xBD,0xDF,0xDF,0xEF,0xF7,0xFB,0xBD,0x81,0xFF,0xFF,/*"2",2*/

0xFF,0xFF,0xFF,0xC3,0xBD,0xBD,0xDF,0xE7,0xDF,0xBF,0xBF,0xBD,0xDD,0xE3,0xFF,0xFF,/*"3",3*/

0xFF,0xFF,0xFF,0xDF,0xCF,0xD7,0xDB,0xDB,0xDD,0xDD,0x81,0xDF,0xDF,0x87,0xFF,0xFF,/*"4",4*/

0xFF,0xFF,0xFF,0x81,0xFD,0xFD,0xFD,0xE5,0xD9,0xBF,0xBF,0xBD,0xDD,0xE3,0xFF,0xFF,/*"5",5*/

0xFF,0xFF,0xFF,0xC7,0xDB,0xFD,0xFD,0xE5,0xD9,0xBD,0xBD,0xBD,0xDB,0xE7,0xFF,0xFF,/*"6",6*/

0xFF,0xFF,0xFF,0x81,0xDD,0xDD,0xEF,0xEF,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FF,0xFF,/*"7",7*/

0xFF,0xFF,0xFF,0xC3,0xBD,0xBD,0xBD,0xDB,0xE7,0xDB,0xBD,0xBD,0xBD,0xC3,0xFF,0xFF,/*"8",8*/

0xFF,0xFF,0xFF,0xE7,0xDB,0xBD,0xBD,0xBD,0x9B,0xA7,0xBF,0xBF,0xDB,0xE3,0xFF,0xFF,/*"9",9*/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void H959(uchar num,uchar num1)        //行
{
        uchar i,k;
        for(i=0;i<8;i++)
        {
                HSER=num&0x80;
                num<<=1;
        _nop_();
                HRCK=0;
        _nop_();
                HRCK=1;
        HRCK=0;
        }
    for(k=0;k<8;k++)
        {
                HSER=num1&0x80;
                num1<<=1;
        _nop_();
                HRCK=0;
        _nop_();
                HRCK=1;
        HRCK=0;
        }
    _nop_();
        HSCK=0;
    _nop_();
        HSCK=1;
    HSCK=0;
}
void L959(uchar num,uchar num1,uchar num2,uchar num3)        //列
{
        uchar i,k,j,n;
        for(i=0;i<8;i++)
        {
                LSER=num&0x80;
                num<<=1;
        _nop_();
                LRCK=0;
        _nop_();
                LRCK=1;
        LRCK=0;
        }
    for(k=0;k<8;k++)
        {
                LSER=num1&0x80;
                num1<<=1;
        _nop_();
                LRCK=0;
        _nop_();
                LRCK=1;
        LRCK=0;
        }
    for(j=0;j<8;j++)
        {
                LSER=num2&0x80;
                num2<<=1;
        _nop_();
                LRCK=0;
        _nop_();
                LRCK=1;
        LRCK=0;
        }
    for(n=0;n<8;n++)
        {
                LSER=num3&0x80;
                num3<<=1;
        _nop_();
                LRCK=0;
        _nop_();
                LRCK=1;
        LRCK=0;
        }
    _nop_();
        LSCK=0;
    _nop_();
        LSCK=1;
    LSCK=0;
}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5;b>0;b--)
        for(a=30;a>0;a--);
}
void main()
{
    HRCK=0;LRCK=0;

        while(1)
        {
        uchar k,j,i,n;
        for(j=0;j<96;j++)
        {
            for(n=0;n<SP;n++)
            {
        for(k=0;k<16;k++)
        {
            i=j+k;
            L959(tal[i+48],tal[i+32],tal[i+16],tal[i]);
           delay1ms();
            H959(tah[k+8],tah[k]);
        }    }
    }
  }

网友A:
这东西要看硬件才知道怎么改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看硬件才知道怎么改软件

行是两个74HC595级联,列是4个74HC595级联,点阵是16x32的,行是阳极列是阴极,自己对程序还不是很理解无法写出左右移动程序,望请大神给予帮助!!!

网友B:
程序位置不对引起的,上一半与下一半对调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位置不对引起的,上一半与下一半对调试看

按你说的已经尝试过了,但还是不对出现了错误,还请大神给予帮助!!!

网友C:
1、程序中定义函数变量应该在第一行。2、你的点阵没有消隐。(用数码管消隐的方法)3、个人觉得学习点阵只是为了了解一下其工作原理,了解595的用法。4、如果你想实现左移右移有许多其它好用的外设(例如OLED)5、个人建议不要学51太长时间,学会定时器、中断、串口通信、就行了,至于外设主要的是它的思想,程序上问题是自己的问题需要积累,个人建议买本C primier Plus,学着查着,慢慢就会了。之后就直接上手ARM内核的芯片(个人推荐STM32),你会对单片机有全新的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是两个74HC595级联,列是4个74HC595级联,点阵是16x32的,行是阳极列是阴极,自己对程序还不是很理解无 ...

你定义一个二维数组记录每一个每一个灯的状态,根据灯的改变数组,然后再读出数组给595赋值,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可能延时会比较大。
复杂点的方法就是,你左右移动也就是Y轴不变LED在X轴移动,这时候你Y轴的595可以变,然后计算你的X轴的595要移动几个单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定义一个二维数组记录每一个每一个灯的状态,根据灯的改变数组,然后再读出数组给595赋值,这是最简单 ...

说错了,Y轴不变X变

网友D:
让上一次的灯光等于要移动的灯光的数组就可以实现移动。比如lcd[i+1]=lc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