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接二极管问题

楼主(2021-02-19):
我想问一下,io口串联 二极管 蜂鸣器为什么会变大声

while(1)
        {
                        beep=1;
                delay(100); //延时大约100us   通过修改此延时时间达到不同的发声效果
           beep=0;
                delay(100);
        }

网友A:
因IO输出直接B极,会被B-E结拉低电平,所以,IO输出接3极管,都要串一个电阻,1K-2K区间,或更大阻值。你串一个4148类似作用,但建议还是改为电阻为好。

网友B:
还是单片机io口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不够,如果你用的是stc单片机,可以将io口配置成推挽输出试试。

网友C:
如果用的是无源蜂鸣器,IO输出的是交流信号,交流信号的低电平会拉低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加入二极管后,二极管阻断了IO口低电平对三极管基极电压的影响,相应的提高了三极管的有效触发电平。

网友D:
串接4个二极管试看

网友D:
这样模块应该不用再加三极管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接4个二极管试看

还不如把那个IO脚剪掉痛快。

网友E:
IO口,加外部上拉,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F:
有源无源蜂鸣器楼主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G:
IO P1.5输出具有100us高电平和100us低电平状态。 延迟可能太短,因此逻辑转换未完成,因此导致IO的平均电压高于晶体管的B-E压降。 因此晶体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 蜂鸣器应为无源式蜂鸣器。 添加二极管会导致低态电压足够低,从而切断晶体管,因此会产生交流信号以驱动蜂鸣器。

网友G:
IO P1.5输出具有100us高电平和100us低电平状态。 延迟可能太短,因此逻辑转换未完成

网友H:
二极管会有0.7伏的压降,如果基极的电压比集电极高,三极管就截止了,所以蜂鸣器声音小,加了二极管后,基极的电压低了,就大声了

网友I: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

网友I: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多少?

网友J:
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K:
把三极管改成PNP型就可以了,如8550,或者把口线改到P0口也行,P1,P2,P3是准双向口,灌电流大,拉电流取决于内部上拉电阻,由于内部电阻较大,导致你的8050不能全饱和导通而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L:
一个简单问题,看到你两次发帖。  仔细体会1楼给你的解答。  或者你把输出口改为推挽输出方式。  还有一种解决办法。我猜你现在P1.5口的上拉电阻应该是用的10k吧, 把你P1.5口的上拉电阻改为4.7k或者3.3k,声音也会大一点点。 但是不建议你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多少?

stc89c52

网友M:
上拉电阻可能起到作用不大,可以改MOS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IO输出直接B极,会被B-E结拉低电平,所以,IO输出接3极管,都要串一个电阻,1K-2K区间,或更大阻值。你串 ...

那还可以问一下为什么STM32不存在这个问题,stm32的板子直接照着连线写代码就能有很大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