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读不出数据

楼主(2021-02-19):
写了一个DHT11温度计,用lcd1602显示,lcd1602的程序肯定是没错的,用了许多次。DHT11的函数里面用了while语句,所以现在就好像是卡在读取程序的函数里面了,这个模块我之前用别人的程序测试过也是好用的,延时函数由STC-isp提供,应该也没错。

下面是单片机代码
void DHT11Start()     //发送开始信号
{
    DHT11data = 1;
    DHT11data = 0;
    Delay20ms();
    DHT11data = 1;
    Delay30us();
}

uchar DHT11GetByte()  //获得一组8bit数据
{
    uchar byte = 0;
    uint i;
    for(i=0;i<8;i++)
    {
        while(!DHT11data);
        Delay30us();
        Delay30us();
        byte <<= 1;
        if(DHT11data == 1)
        { byte += 1; }
        while(DHT11data);
    }
    return byte;
}

void DHT11GetData(uchar *dat)                         //获得所有数据
{
    uchar check,datbuffer[4]={0,0,0,0};
  uchar datcheck[4]={0,0,0,0};    //湿度十位,湿度个位,温度十位,温度个位
    uint i,num;

    DHT11Start();
    if(DHT11data == 0)
    {
        while(DHT11data == 0);
        Delay80us();

        datbuffer[0] = DHT11GetByte();
        datbuffer[1] = DHT11GetByte();
        datbuffer[2] = DHT11GetByte();
        datbuffer[3] = DHT11GetByte();

        check = DHT11GetByte();
        Delay30us();
        num = datbuffer[0]+datbuffer[1]+datbuffer[2]+datbuffer[3];
        if(check == num)
            {
                for(i=0;i<4;i++)
                {
                    datcheck[i] = datbuffer[i];
                }
            }
            dat[0] = (datcheck[0]/10)+'0';
            dat[1] = (datcheck[1]%10)+'0';
            dat[2] = (datcheck[2]/10)+'0';
            dat[3] = (datcheck[3]%10)+'0';

//            dat[0] = (datbuffer[0]/10)+'0';
//            dat[1] = (datbuffer[1]%10)+'0';
//            dat[2] = (datbuffer[2]/10)+'0';
//            dat[3] = (datbuffer[3]%10)+'0';

    }
}

这是工程文件

网友A:
DHT11 data是全局变量吗 在哪更新 不更新就会死在while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T11data是全局变量吗 在哪更新 不更新就会死在while里

DHT11data不是个变量,是dht11的io口,前面有句我没放上来是,是:sbit DHT11data = P2^1

网友B:
它不是IIC设备,你delay时间安排的不大对啊,比如while(DHT11data == 0);         Delay80us();前一句已经等待掉这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不是IIC设备,你delay时间安排的不大对啊,比如while(DHT11data == 0);         Delay80us();前一句已经 ...

你这么一说确实,这个地方相当于延迟了两遍,但我这个代码是参考别人的写的,他那个程序就能读出了,我的就不行,我把那个delay80删除之后还是读不出来

楼主:
    void DHT11_start()                 // 主机控制DHT11开始工作
    {
//       DATA=1;                                 // 主线空闲状态
//       _nop_();
//       _nop_();
       DATA=0;                                 // 主机发送开始工作信号
       Delay20ms();   //延时18ms以上
       DATA=1;                                 // 拉高并延时等待DHT11响应
       Delay30us();
    }
    /*********************************************************************************************
    函数名:DHT11读数据函数
    调  用:? = DHT11_rec_byte();
    参  数:无
    返回值:
    结  果:读DHT11数据并保存到dat
    备  注: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elay30us();
              Delay30us();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左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
    函数名:接收DHT11的40位的数据并校验
    调  用:? = DHT11_receive();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结果保存到dat_r[i]中
    备  注: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 主机控制DHT11开始工作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elay30us();
                    Delay30us();
                    Delay30us();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            Delay30us();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dat_r[0]='0'+(RH/10);
            dat_r[1]='0'+(RH%10);
            dat_r[2]='0'+(TH/10);
            dat_r[3]='0'+(TH%10);

        }
    }

这是我测试时用的代码,我实在找不出和我写的有啥区别,可是我的程序就是读不出数据,dat_r是个全局变量

网友C:
楼主有试过仿真看是卡死在哪里?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IO口设置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测试时用的代码,我实在找不出和我写的有啥区别,可是我的程序就是读不出数据,dat_r是个全局变 ...

求助之前,自己先别急,静下心来,仔细检查代码有没有错误;程序处理逻辑有没有问题。必要的话,各变量随着处理流程的值变化,列成清单。

建议你先画个流程,先在流程图上走通,再与程序!

对于控制一些对时序要求比较高的外部器件,可以根据MCU时钟频率,用单片机助手之类的工具计算延时很方便。

DHT11温湿度传感器中文资料分析
http://www.51hei.com/bbs/dpj-30362-1.html

网友B:
//       DATA=1;                                 // 主线空闲状态
//       _nop_();
//       _nop_();
这几句也需要的

网友E:
一个是dht11是不是不同,现在dht11好像有两种,最好你有在用的dht11的datasheet。第二你接个逻辑分析仪上去,看看dht11的信号时序。

网友F: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G:
细节决定成败,加油相信你,反正我的  dht11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当时时解决了,按照人家的例程完全照搬就好使,甚至for循环中的i 从unsigned char变成unsigned int都会读不出来,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后来还有个奇怪的事,当天晚上改完好用,第二天早上,就读不出来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也再没读出过正确数据

网友H(2021-05-11):
引用 楼主:
当时时解决了,按照人家的例程完全照搬就好使,甚至for循环中的i 从unsigned char变成unsigned int都会读 ...

我也是这样,楼主后续有跟进吗,我测试了一下我是卡在while(Data); 这句上了,一删掉就能显示,不过数据不对,好像一直无法拉低数据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这样,楼主后续有跟进吗,我测试了一下我是卡在while(Data); 这句上了,一删掉就能显示,不过数据 ...

解决了,加了个上拉电阻就能读到数据了

网友I(2023-06-09):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这样,楼主后续有跟进吗,我测试了一下我是卡在while(Data); 这句上了,一删掉就能显示,不过数据 ...

请问后来解决了吗,我也是卡在while循环里面了

网友J:
IO口要设置一下

网友K(2024-07-12):
引用 网友H:
解决了,加了个上拉电阻就能读到数据了

IIC好像需要上拉电阻才可以稳定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