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数据窜了 好奇怪

楼主(2021-02-20):
  就是发送到串口1的数据,会被串口3中断接收到
  好奇怪。
  串口3没有复用;把pb11的浮空输入改成上拉或下拉输入都不行,都能收到
  修改优先级也不行
  实在搞不懂。
  上来请教各位大神,先谢谢了

网友A:
很奇怪啊。单片机串口接受如果硬件没连接怎么可能会被接受。

网友B:
或许把中断弄错了?
没程序,大神们没空给你猜。

网友C:
把串口3的中断使能关掉,看还能收到不?

网友D:
中断号写错了?

网友E:
我感觉是中断号写错了

网友F:
应该能够隔离串行端口。 如果是这样,请重复测试,看看是否有所不同。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源代码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