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驱动74hc595的程序怎么写?只驱动一74hc595

楼主(2021-02-20):
请一个问题:用stc89c59驱动74hc595的程序怎么写 只驱动一74hc595

网友A:
按照datasheet通过输入相应的数据,对应着595的扫描顺序,应该很简单,几句话的问题

网友B:
主要是你要会移位取值,1位1位左移,循环8次就行了

网友C:
你只要稍微动动手、动动脑,用坛子的搜索功能搜一下“74hc595”,答案就有了。

网友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KoHDJSc9sxFTQvllo825g
提取码:1234
这里面就有595相关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