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X32点阵左移显示白居易的《长恨歌》源程序

楼主:
       闲时就准备一些外设,编个程序练练C语言。春节是个大好时光
   买了16X32的点阵套件,动手焊了一块显示屏,配合一个单片机开发板,搭了一个显示系统。
   这个系统关键是程序。买套件时有附了一些示范程序。感觉太复杂,自己动手编了一个。调试
  成功,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视频

/*        白居易  长恨歌
标准08接口点阵屏管脚定义
GND     A     ABCD是行扫描信号
GND     B
GND     C
OE      D          OE是屏的使能端  低有效
R1      G1          上半屏绿色
R2      G2          下半屏绿色  本板由于没有使用R2 G2,故把这两脚改接为VCC,方便大家接线。
GND            STR          锁存信号
GND     SCK         时钟信号
*/
/*接口说明*/
//A B C D 是138行扫描信号
// SCK   是595的移位信号
// STR  是595的锁存信号
// OE    是屏的使能端 可以控制亮度
// R     是红色信号线
// G     是绿色信号线
// 本板由于没有使用R2 G2,故把这两脚改接为VCC,方便大家接线。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接口定义********************************/
sbit sck=P0^1;//595的移位信号
sbit str=P0^2;//是595的锁存信号
sbit sda_r=P2^7;//红数据
sbit sda_g=P0^4;//绿数据
sbit OE=P0^5;//输出使能
sbit sign=P0^7;//检测用LED
sbit IA=P2^0;//行控制线A
sbit IB=P2^1;//行控制线B
sbit IC=P2^2;//行控制线C
sbit ID=P2^3;//行控制线D

/********************************************************************/

#define  scan0    {IA=0;IB=0;IC=0;ID=0;}
#define  scan1    {IA=1;IB=0;IC=0;ID=0;}
#define  scan2    {IA=0;IB=1;IC=0;ID=0;}
#define  scan3    {IA=1;IB=1;IC=0;ID=0;}
#define  scan4    {IA=0;IB=0;IC=1;ID=0;}
#define  scan5    {IA=1;IB=0;IC=1;ID=0;}
#define  scan6    {IA=0;IB=1;IC=1;ID=0;}
#define  scan7    {IA=1;IB=1;IC=1;ID=0;}
#define  scan8    {IA=0;IB=0;IC=0;ID=1;}
#define  scan9    {IA=1;IB=0;IC=0;ID=1;}
#define scan10    {IA=0;IB=1;IC=0;ID=1;}
#define scan11    {IA=1;IB=1;IC=0;ID=1;}
#define scan12    {IA=0;IB=0;IC=1;ID=1;}
#define scan13    {IA=1;IB=0;IC=1;ID=1;}
#define scan14    {IA=0;IB=1;IC=1;ID=1;}
#define scan15    {IA=1;IB=1;IC=1;ID=1;}

u16 adj,kk;
u8 x,y;//
u8 line,k; //line变量被多个函数调用
u8 code ziku[];
u8 buff_all[16][6];//对字库里面的字重新排序缓存,
u8 buff[4];         //行缓存
u8 buff_1[6];//数据移位缓存
/******************************************************/

u16 zishu=977;// 输入目前字库中字的个数!!!!!!!!!!!!!!!!!!!!!!!!!

/********************************************************/
void   rxd_data();                                   // 发送数据
void   load_data();
void scan(u8 Value)
{switch(Value)
        {case  0: scan0;break;
                  case  1: scan1;break;
                   case  2: scan2;break;
                    case  3: scan3;break;
             case  4: scan4;break;
                      case  5: scan5;break;
                       case  6: scan6;break;
                        case  7: scan7;break;
                 case  8: scan8;break;
                       case  9: scan9;break;
                      case 10:scan10;break;
                     case 11:scan11;break;
            case 12:scan12;break;
                  case 13:scan13;break;
                 case 14:scan14;break;
            case 15:scan15;break;
           default:break;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字库字按显示顺序调序放入2维数组缓存中,便于显示时调取 */
void adj_ziku()
      {

           u8 w,v;
           v=zishu*2;

           for(y=0;y<16;y++)
               {

                           for(x=0;x<6;x++) //zhuang 3 ge zi
                          {
                            w=x/2;//除2取整
                           buff_all[y][x]=ziku[adj*32+2*y+32*w+x%2];
                          }
                   }

          }                   //ok

/*主函数*/
void main()
{
     u8 del;
         u16        count ;//字库输入后要更改,循环次数=(zishu/2-1 )*16

                while(1)
        {
                  adj=0;//这个很重要,否则不会从0开始??原因不明
        count=zishu*16+1-32 ;
                  delay(50000);
                delay(50000);
  for(kk=0;kk<zishu-2;kk++)
          {
          for(k=0;k<16;k++) //走完一个字
                {

                 for(del=0;del<1;del++)        //一帧停留时间控制
                   {
                         adj_ziku();
                    for(line=0;line<16;line++)
                         {

                         load_data();

                          rxd_data();
                          scan(line);
                          str=1; //595锁存
                          str=0;
                           OE=0;        //各相应位输出
                          delay(15); //数值大,亮度高,但会闪烁
                           OE=1;//关闭595输出(都为HIGH)

                           }

                  }
                  //           delay(501);
            }
                                          adj++;

          }
        adj=0;
}
}
/**********************************************************/
void load_data(void)   //装每行的4个字节到缓存buff中
   {  u8 q1,q3,q4,n;
   q3=k/8; q4=k%8;
     for(q1=0;q1<6;q1++)        //预装3个字
              {
                        buff_1[q1]=buff_all[line][q3+q1];
                  }
    if(q4==0)
         {
                             for(n=0;n<4;n++)
                            {buff[n]=buff_1[n];        }
         }
         else
           {
                          for(n=0;n<4;n++)
                          {
                          buff[n]=(buff_1[n]<<q4)|(buff_1[n+1]>>(8-q4));
                          }
          }
   }

/***********************发送数据****************************/
void rxd_data(void)                            //串行发送数据
{
  u8 s;
  u8 temp,k;

  for(s=0;s<4;s++)                   //发送4字节数据
        {
         temp=buff[s];
         temp=~temp;//取反才能字亮背景暗

             for(k=0;k<8;k++)//一个字节8位 发送给595
               {
                       sck=0; //上升沿移位595

               sda_g=temp>>7;  //先送最高位,
                           temp<<=1;
                  sck=1;

               }
    }

   }
//字库
u8 code ziku[]={
/*--  文字:  《  --*/
/*--  新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00,0x24,0x00,0x48,0x00,0x90,0x01,0x20,0x02,0x40,0x04,0x80,0x09,0x00,
0x04,0x80,0x02,0x40,0x01,0x20,0x00,0x90,0x00,0x48,0x00,0x24,0x00,0x10,0x00,0x00,

/*--  文字:  长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