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ddb文件中的pcb文件点击焊盘和芯片引脚就是绿色的,怎么回事?

楼主:
在PCB文件中比如我点击这个画好的pcb文件中的一个引脚和焊盘就是绿的;是设置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A(2021-02-20):
我刚才问了别人,告诉我说正常现象是点击连线双线的图标链接焊盘或者引脚,绿色浅色线会引导红线端,但是这个浅色绿细线根本没有动。就是画线不随着飞线走而且两个网络标号之间焊点是绿的。是不是design rule里面设置的问题,怎么设置呢?

网友B:
规则里,安全距离大于芯片管脚距离,修改小于管脚距离

网友C:
规则设置问题,实际画的线跟规则相悖,所以出现该现象

网友D:
布线规则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问了别人,告诉我说正常现象是点击连线双线的图标链接焊盘或者引脚,绿色浅色线会引导红线端,但是这 ...

选择哪个更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规则设置问题,实际画的线跟规则相悖,所以出现该现象

在哪里设置,设置步骤点选哪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规则里,安全距离大于芯片管脚距离,修改小于管脚距离

怎么改啊

网友E:
画的这条线和焊盘的网络名是一致的么?

网友F:
楼主划线工具用错。相同网络正常布线后,网络虚线会自动消失。不同网络根本连不上线。只有一种可能,楼主用了没有电气属性的线画图。

网友A:
元器件连线应该是金属线还是非金属线

网友A:
应该使用金属线画还是非金属线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使用金属线画还是非金属线画?

难道你要制作没有铜线连接的电路板?金属线用于画各焊盘之间、覆铜等电气连接。非金属线用于画边框、开方孔、槽孔等非电气边界及绘制PCB元件的封装外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难道你要制作没有铜线连接的电路板?金属线用于画各焊盘之间、覆铜等电气连接。非金属线用于画边框、开方 ...

抱歉,我刚刚开始学,很多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