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蜂鸣器声音小,串联二极管后居然声音变很大?

楼主:
买了一个高电平触发的有源蜂鸣器(上面集成了三极管,io是基级)。
用杜邦线连到51单片机的P1.5管脚。程序写beep=1,蜂鸣器超级小声,靠近耳朵才听得见。
当我串联一个1N4148(阳极接p1.5,阴极接蜂的io),声音竟然变得很大声了。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1-02-21):
如果模块直接接IO声小的话说明模块设计不好

网友B:
用法错误。  这个应该是beep=0,才会响的。 而且,你也没有按照设计要求接线。  VCC接+5,IO口接你的P1.5才对。

网友C:
IO P1.5输出具有100us高电平和100us低电平状态。 延迟可能太短,因此逻辑转换未完成,因此导致IO的平均电压高于晶体管的B-E压降。 因此晶体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 添加二极管会导致低态电压足够低,从而切断晶体管。

网友D:
您这种情况原因很多的。
1,IO口输出电平不。模块的VCC和O口短接看声音大不大,
2,电流不足。Ib = (VCC - Vb)/Rb   Ic = p*Ib,P1.5和IO之间你没接Rb。

先分析这两个吧,个人觉得2概率大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这种情况原因很多的。
1,IO口输出电平不。模块的VCC和O口短接看声音大不大,
2,电流不足。Ib = (VCC ...

这个模块的基级已经接了102电阻,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串联一个二极管会变大声

网友F:
把IO口设置成强推挽试试。

网友G:
连有源无源蜂鸣器都不说,怎么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模块的基级已经接了102电阻,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串联一个二极管会变大声

那你看一下不加二极管P1.5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是0.7V那就是你的电阻坏了,B极直接接IO上,拉低电压了。还有你集成IC里面的VCC和你单片机的VCC是不是同一个电位。

网友H:
这种驱动跟频率有关的,  一般是2K  或是4K的,  需要把控制端的高低电平做到相同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