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问题

楼主:
同样的源程序,硬件是粘贴复制过去的,但仿真结果有问题,一直显示固定的数值。
一张是两个相同的测量电压的电路,另一张是打算合并到总电路中。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如果测量SPWM的输出电压是否要外接一个高频率的ADC进行采样?)

网友A(2021-02-22):
是同一个Proteus吗?如果版本不一样,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同一个Proteus吗?如果版本不一样,可能会有问题

是同一个版本,相同的硬件

网友C:
看看电路连接问题,可能是线路节点不对,或者器件管脚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