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桶用射频遥控器的设计 求思路

楼主(2021-02-20):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想制作一个智能马桶用的射频遥控器玩玩,
有没有做过朋友或类似的设计资料做参考

网友A:
射频遥控器常用的是按键型,
如果是作为智能家居来应用,
可是网络通讯或串口通讯型,
再者每个公司的射频遥控器,
键编码格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自己设计射频遥控器,
首先要对原有遥控器做解码,
解码后的数据,作为发射码,
从而实现你需要的控制功能,

网友B:
这个设想不现实!
顾名思义,“智能马桶”,什么是马桶?就‘位’居一角的便盆,不是随意走动的物体,而你设计的所谓射频,是用于控制上,你该不会对着屁股‘射频’吧?那么,你用射频,也就是无线,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停放(遥控器的停放),而你的大便、小便是固定的,如果你的遥控器是移动的、可以随意摆放的话,超出1米距离,别告诉我你可以光着屁股去找遥控器!如果遥控丢了或是被人拿着做恶作剧呢?如果遥控器必须放置在1米内,而且不被拿走,那么你的设想意义何在?

网友C:
首先,可以在网上搜索类似的想法或概念,然后考虑可以如何采用这些想法或概念。

网友D:
百度搜索:智能马桶射频遥控器

网友E:
这个想法,何苦呢,要实现什么,移动上厕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想法,何苦呢,要实现什么,移动上厕所?

可能为那些上厕所忘记冲水的的节约回头的时间吧

网友D:
什么是智能马桶?

1、外观一体性强、颇具美感;一体式的设计肯定要比分体式看上去更具整体性,所以视觉效果上会更好具美感,但是一体性也有弊端,要更换就是更换一套。

2、感应开关,自动开盖;自动开盖关盖优势是比较方便且有逼格,缺点就是不太适合那些厕所面积比较小的家庭,有感应模块的智能马桶价格也要贵一些。

3、脚踢翻圈、翻盖、冲水;这个功能部分智能马桶已经具备,用脚轻触脚踢实现翻圈翻盖和冲水,强烈推荐家里男同胞较多的人使用,对于男士小解来说特别方便。

4、自动冲水,相对卫生一些;普通马桶抽水方式是用水箱中存储水的势能转化来进行冲水,智能马桶冲水效果受水压本身的影响较大,一般对水压有一定的要求,水压靠谱的情况下,冲水效果的确会更好且是离座自动冲水。

网友G:
首先要明确遥控干什么?如果只是遥控电源开关就很简单,如果要遥控智能马桶的功能键就复杂了。

网友H:
WiFi、蓝牙、红外一类的遥控技术已经被用烂了,现在最高大尚的是脑控——心想事成,建议楼主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