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收发实验—键盘键入数字**.*,PC端循环接收显示**.*

楼主(2021-02-20):
小编今天笔记一下串口的收发实验,实验的灵感来源于对蓝牙模块收发的学习。我们在电路中使用蓝牙,其实就是把蓝牙看做是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在透传的模式下,不会对接收到的数据做任何变动,而是直接转发出去。
那么,我们只要知道单片机串口收发和PC端键盘的输入都是以字符的ASCII码的形式进行的,PC端收到后显示则是正常字符的形式
即:
键盘键入字符(ASCII码形式)–>单片机收到字符(ASCII码形式)
敲击3,实质键入0x33–>单片机读buff收到消息0x33
单片机发送字符(ASCII吗形式)–>模拟PC收到字符(正常形式显示)
单片机发送字符3,实质写buff发0x33–>模拟PC收到后显示3

废话少说,上仿真电路图:

代码:

仿真结果
键盘键入**.[ i]则
数码管显示*.*
PC端显示**.*并换行循环显示直至键入新的数

小编水平有限,有啥不对的地方,请路过的大佬指出。今天溜了。。。。

/*******个人之前的原创文章非抄袭*************/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38译码器的片选

bit lanya = 0 ;  //蓝牙发送标志,单片机发送给PC
uchar LanYa_DATA_count=0;  //用于后面LnaYa_receive[]数组的各位数赋值,相当于中的i
uchar LanYa_receive[4]; //LanYa串口接收数据缓存
uint Receive_Data;  //最后单片机接收的整合的数据 ,必须是uint,因为uchar不能超过255
uchar Display_Data[3]; //处理要显示在数码管的数据缓冲数组
uchar Computer[4];  //要发给PC的数组
uchar T0RH = 0;//用于后面的TH0赋值
uchar T0RL = 0;//用于后面的TL0赋值
uchar UART_data;/*设一个中间变量,获取读sbuf的数据,在串口中断服务函数中用到*/
uchar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

/********************************************************
函数名称:void delay(uint i)
函数作用:延时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while(i--);
}

/********************************************************
函数名称:ConfigUart(uint baud)
函数作用:串口初始化函数
参数说明: baud:要设置的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int baud){
SCON  = 0x50;  //配置串口:工作方式1,既可以接,也可以收
TMOD |= 0x20;  //配置定时器T1为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 ;使用T1的目的就是作为波特率发生去的一部分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利用公式,加上参数,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T1中断(因为它作为波特发生器一部分)
TR1 = 1; //启动T1,即使能T1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行口中断
}

/********************************************************
函数名称:send_char_com(uchar ch)
函数作用:利用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串口接/收的其实就是8位的ASCII,即一个字符
参数说明: uchar ch:要发送的字符
********************************************************/
void send_char_com(uchar ch) {
SBUF=ch;  //发sbuf,发送字符ch
while(TI==0);//TI被硬件置1表示发送成功,跳出死循环
TI=0; //软件将TI置零,接着准备下次发送
}

/********************************************************
函数名称: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strlen)
函数作用:利用串口发送字符串
参数说明: unsigned char *str:指针指向字符串的首地址,unsigned int strlen:想发送的长度(这个字符串的字符个数)
********************************************************/
void send_string_com(uchar *str,uint strlen){
uint k=0;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这里应该是用来指针的首地址+偏移量*/
  k++;
}
while(k < strlen);
}

/********************************************************
函数名称: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函数作用: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ms级定时溢出中断
参数说明: unsigned int ms:设置定时溢出的ms数
********************************************************/
void ConfigTimer0(uint ms){
ulong tmp;
tmp = 11059200/12;
tmp = (tmp * ms)/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tmp + 18;
EA = 1;
T0RH = (uchar)(tmp >> 8);
T0RL = (uchar)tmp;  //上面的这些行直接用就行
TMOD &= 0xF0;
TMOD |= 0x01; //设置TMOD的定时器0,方式1,需要重装初值的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开定时器0的中断允许
TR0 = 1;//开定时器0的使能
}

/********************************************************
函数名称:void dispiay()
函数作用:数据处理并显示
参数说明: 无
********************************************************/
void dispiay(){
uchar i;
Display_Data[0]=smgduan[Receive_Data/100];
Display_Data[1]=smgduan[Receive_Data%100/10] | 0x80; //0x80是加个小数点
Display_Data[2]=smgduan[Receive_Data%10];
for(i=0;i<3;i++){ //先分别选中位,循环和switch实现
  switch(i){
case 0: LSA=0;LSB=0;LSC=0;break;
case 1: LSA=1;LSB=0;LSC=0;break;
case 2: LSA=0;LSB=1;LSC=0;break;
  }
P0=Display_Data[2-i]; //选中位后,传段选数据
delay(100);  //延时1ms
P0=0x00; //消隐
}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函数作用:数据处理并显示
参数说明: 无
********************************************************/
void main(){  //主程序
uchar i;
ConfigUart(9600);  //波特率设置为9600
ConfigTimer0(5); //定时器T0 5ms
while(1){
  for(i=0;i<4;i++){
Computer= LanYa_receive[  i];
  }
  dispiay();//显示在数码管
f(lanya==1&&(UART_data=='\r')){//蓝牙标志位置1,表单片机发送,并且读buff收到回车字符(表示PC端发送结束)
send_string_com(Computer,4);  //将从PC端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PC端
send_char_com('\r');  //发送\r,表换行
lanya = 0; //蓝牙标志清零,单片机发送结束
  }
}
}

/********************************************************
函数名称: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函数作用: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参数说明: 无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static uchar tmr1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1s++;
if(tmr1s >= 200)  //这个tmr1s变量起缓冲的
{
  tmr1s = 0;
  lanya = 1;  //将”lanya“标志位置1,准备在main中单片机发送数据
}
}

/********************************************************
函数名称: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函数作用: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参数说明: 无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a,b,c;
if(RI)
{
  UART_data=SBUF;
f(UART_data=='\r'){ //如果检测到回车按键则得到Receive_Data,将其(PC发送给单片机的数)通过display函数显示在数码管上
a = LanYa_receive[0]-0x30;/*这些数都减0x30的原因是:微机原理中,数字0-9,对应ASCII吗为30H-39H
  字母A-Z 对应ASCII码就是41H-5AH,字母a-z ASCII码就是61H-7AH
  这样减30H就可以得到显示正确的数字*/
  b = LanYa_receive[1]-0x30;
  c = LanYa_receive[3]-0x30;
Receive_Data = a*100+b*10+c;
  LanYa_DATA_count=0;
  }
  else{ //否则将PC传来的字符串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存放至LanYa_receive[]数组中
LanYa_receive[LanYa_DATA_count]=UART_data;
LanYa_DATA_count++;
  }
}
R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