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 433M无线温度收发 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 LCD2004显示

楼主(2021-02-20):
利用串口+315M 433M模块传输温度    15W204S发射     AT89C2051接收
由于不会使用18B20的序列号  所以使用了三个端口检测温度
发送的数据一共16位   前3位加密  (如果觉得不够可以占用后面的位继续加密)
第4位到第11位显示被测设备名称 设备名不够长就用空位代替   第12位设备序号   第13到16位是四位温度(含零下)
根据接收的设备序号循环显示设备号  显示一秒就隐去  下次收到在显示在隐去
未接入18b20时温度位显示四个横杠    收不到设备信号显示  No input
一个设备发送三个温度数据时  只有接收端收不到信号5秒才会显示三行  No input
如果改一下程序 发射的设备由一个变三个 每个只发送一路数据  (三个不能同时发射 否则接收端会收不到信号)
三个设备任何一个设备无法发送信号   接收端过5秒就会显示  No input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延时、波特率由单片机小精灵V1.3生成  晶振 12M   12T模式
;  89C2051   12M           2400BPS   接收温度
          RS  BIT P3.3;
          RW  BIT P3.4;
          E   BIT P3.5;
                  LED BIT P3.7;           收到信号闪一下

                  RX1 EQU 02H;           用于无信号计时  改地址后有可能计时无效
                  RX2 EQU 03H;
                  RX3 EQU 08H;

                  FLAG1   EQU   20H.1;         收到信号后置1  无信号置0
                  FLAG2   EQU   20H.2;
                  FLAG3   EQU   20H.3;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23H
        LJMP UART_ISR;串口中断
;--------------------------------------
START:  MOV RX1,#0;
                MOV RX2,#0;
            MOV RX3,#0;

            CLR FLAG1
                CLR FLAG2
                CLR FLAG3

                MOV 40H,#" ";
                MOV 41H,#" ";
                MOV 42H,#" ";

        MOV SP,#60H
        LCALL InitUART
        LCALL LCD1602;初始化
            LCALL DIP_G;显示固定符号          TEMP
                LCALL DIP_N_1;显示无信号输入  No input
                LCALL DIP_N_2;
                LCALL DIP_N_3;

;设备检测           检测是否有设备断开  整体延时大约5秒
LOOP:
                LCALL DELAY100MS;         100*50=5000MS=5S
;设备1
        JNB FLAG1,TM2;                收到信号向下执行
                MOV A,RX1;
                INC A;
                MOV RX1,A;
                CJNE A,#10,TMA;                延时1秒
                MOV 40H,#" ";
                LCALL DIP_SHU;            不显示接收设备号
TMA:        CJNE A,#50,TM2;                延时5秒
                CLR FLAG1;
                MOV 40H,#" ";
                LCALL DIP_N_1;      显示无信号输入  No input
                LCALL DIP_SHU;            不显示接收设备号
;-----------------------------------------------------
;设备2
TM2:         JNB FLAG2,TM3;
        MOV A,RX2;
        INC A;
                MOV RX2,A;
                CJNE A,#10,TMB;                延时1秒
                MOV 41H,#" ";
                LCALL DIP_SHU;            不显示接收设备号
TMB:        CJNE A,#50,TM3;                延时5秒
            CLR FLAG2;
                MOV 41H,#" ";
                LCALL DIP_N_2;            显示无信号输入  No input
                LCALL DIP_SHU;            不显示接收设备号
;-----------------------------------------------------
;设备3
TM3:        JNB FLAG3,TMO;
             MOV A,RX3;
        INC A;
                MOV RX3,A;
                CJNE A,#10,TMC;                延时1秒
                MOV 42H,#" ";
                LCALL DIP_SHU;            不显示接收设备号
TMC:        CJNE A,#50,TMO;                延时5秒
                CLR FLAG3;
                MOV 42H,#" ";
                LCALL DIP_N_3;            显示无信号输入  No input
                LCALL DIP_SHU;            不显示接收设备号

TMO:        LJMP LOOP;
;---------------------------------------
InitUART:
        MOV TMOD,#20H ;12M           2400BPS   波特率由单片机小精灵V1.3生成  晶振 12M   12T模式
        MOV SCON,#50H
        MOV TH1,#0F3H
        MOV TL1,TH1
        MOV PCON,#00H
        SETB EA
        SETB ES
        SETB TR1
                RET;
;-----------------------------------------------
DELAY100MS:   ;误差 0us                 延时由单片机小精灵V1.3生成  晶振 12M   12T模式
        MOV R7,#13H
DL5:        MOV R6,#14H
DL4:    MOV R5,#82H
        DJNZ R5,$
        DJNZ R6,DL4
        DJNZ R7,DL5
        RET
;-----------------------------------------------
$INCLUDE (DIP.ASM)
$INCLUDE (WUXINHAO.ASM)
$INCLUDE (UART.ASM)

            END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大神,程序小点用绘编方便,  如大了的话就比较麻烦了的, 后面升级维护带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程序小点用绘编方便,  如大了的话就比较麻烦了的, 后面升级维护带来不方便。

不会C语言 C语言确实需要的程序少 可我怎么改怎么错
汇编我分类了  需要改哪就去哪里改  比程序全在一页里轻松多了
$INCLUDE (DIP.ASM)
$INCLUDE (WUXINHAO.ASM)
$INCLUDE (UART.ASM)

网友A:
汇编来说,总体用空间小,芯片资源可以小点,相对成本要底,大部分方案公司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