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1-02-20):
开关电源输出有2个绕组,5V、12,可以串联输出一个17V吗?这样行得通吗?

网友A:
如果是一个-5V和一个+12V,是可以输出17V的

网友B:
从电气原理上讲没有多大问题,但就具体电路结构而言不一定行得通。

网友C:
你好!
+5V、+12如果是共地,就不能这样来接

网友D:
2个绕组也就是一个5脚的线圈,你觉得这样的线圈1号脚是GND  2号脚是+5V   3号脚是+12V可以给你一个+17V吗?
2 3 号脚的压差是5V不是17V

网友E:
5v,12V如果是公用地线就不能直接串。开关电源的 12V输出也可以改反馈回路直接输出成17V的, 但同时5V的输出电压也升高了。

网友F:
5V和12V不共地,是可以改成17V输出的,2楼说的有道理的,如果有一个负的,也可以。

网友G:
在不改动开关电源内部的情况下:
1、共地有一个是负输出可以,但是大多数开关电源是共地,且两路输出都是正输出,该形式不可以。
2、不共地肯定可以
3、输出电流取二路电源输出电流最小值
比如5×12A+12×5A,该电源额定功率为:120W
串联后,最大输出电流5A,最大输出功率:85W

网友H:
发个关于电源的连接:
www点eet-china点com/news/210206.html

网友I:
楼主应该是说电脑的主机电源吧。12V和5V两个输出电流不同,线径不同,肯定不是中间抽头,也就是两个独立线圈,找到两个线圈的四个端子,还愁出不了17V?

网友J:
肯定可以同名端直接串起,电流的话,就受最小电流绕组限制

网友K:
如果是隔离2组独立电源,就可以串联起来的,没问题的

网友L:
两种情况下可以:
1、两组输出不共地
2、其中一组是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