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ubeMX创建工程]只能看到.c文件,找不到.h文件

楼主:
用MX创建的工程看不到.h文件怎么办?

网友A(2021-02-21):
编译一下

网友B:
在项目中有个Inc文件夹,h文件可以在里面看。
可能是编译的原因吧,keil中每个C文件前面都有个+号,点开就可以看到所包含的h文件

网友C:
你先编译通过就会知道c文件都依赖什么h文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项目中有个Inc文件夹,h文件可以在里面看。
可能是编译的原因吧,keil中每个C文件前面都有个+号,点开就 ...

谢谢,我才知道原来还要编译才能看到.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