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灯头拆解

楼主:
今天拆了一个无线遥控灯头让大家研究研究,不知道是什么单片机方案的,做工还挺好,9块钱包邮。

网友A(2021-04-26):
白色螺旋状的那个是天线,你感觉能是什么方案

网友B:
该无线遥控灯已损坏,内部有大电流或短路。
“不知道是什么单片机方案的”
可以不用单片机控制,接收电路加解码,可以用PT2262/PT2272 。

网友C(2021-09-17):
蓝牙合封片

网友D(2021-12-07):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E(2022-02-12):
78p153,义隆的

网友F(2023-01-05):
有个一抹一样的,前几天修理户外电线一会供电一会停电,经过几次冲击发现遥控不能使用了。来电后继电器吸合,有输出,就是按遥控器没反应了,拆开后不知道哪里故障,希望能指教。

网友G:
从外观看,必然是DC电路失控过压导致很多元器件受损!维修价值不大!限流电容,整流桥,继电器驱动三极管,滤波电容等已经明显损坏。检测一下稳压管估计应该已经开路。如果打算维修,可以使用5V直流电压接在整流桥输出看看IC是否损坏,IC损坏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H(2023-02-18):
应该是2262+2272的方案,频率看是315还是433

网友I:
这个做工只能说是一般般,根本算不上做工很好,所用的材料也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对于9元包邮来说还行吧

网友J:
这类电路板供电多数是采用电容降压,接收部分工作电压是5V ,继电器工作电压12V。电路中往往设置一个12V稳压管,使用时很容易烧坏引起其它原件损坏。维修时可以将稳压管去掉,解5V电源检查。换下损坏的器件用一个12V的开关电源供电工作。就可以重新使用了。

网友K(2023-05-16):
这种螺旋状线绕天线,315和433遥控用的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