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第四课中断控制六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1-02-21):
/********************51单片机第四课*******************/
/********************六位数码管显示*******************/
/******************** 运用中断控制 *******************/
/********************By Max.Zhang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定义参数类型,规范书写格式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16 i;
uint8  cnt;
uint8  num;

/******** 38译码器引脚对应P1位置*********/

sbit ADDR0  =P1^0;
sbit ADDR1  =P1^1;
sbit ADDR2  =P1^2;
sbit ADDR3  =P1^3;
sbit ENLED  =P1^4;

/********     数码管真值表     *********/
uint8 code DS[16]={            //code 表示把数据存到flash,不占用内部存储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void main()
{
/************** 38译码器设置*************/
        ADDR3 =1;
        ENLED =0;
/************** 中断初始化 *************/
        TMOD = 01;
        TH0         =0xFC;              //计算1ms的计数初值
        TL0  =0x66;
        TR0  =1;
        EA  =1;
        ET0 =1;
        P0   = 0xFF;
        while(1);
}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static cnt =0;
        static num =0;
        static i=0;
        TH0         =0xFC;              //计算20ms的计数初值
        TL0  =0x66;
        TF0  =0;
        cnt++;
         if(cnt>=1000)               //计数1000次,延时1s
                {
                 cnt=0;P0=DS[num];num++;//每一秒数组内部标号+1
                        if(num>=16)
                                {
                                        num=0;
                                }
                }
                        switch(i)         //放到中断里面 1ms刷新一次数码管段选
                {
                        case 0:ADDR2=0;ADDR1=0;ADDR0=0;i++;break;
                        case 1:ADDR2=0;ADDR1=0;ADDR0=1;i++;break;
                        case 2:ADDR2=0;ADDR1=1;ADDR0=0;i++;break;
                        case 3:ADDR2=0;ADDR1=1;ADDR0=1;i++;break;
                        case 4:ADDR2=1;ADDR1=0;ADDR0=0;i++;break;
                        case 5:ADDR2=1;ADDR1=0;ADDR0=1;i=0;break;
                default: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