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四轮小车pid代码求助 不论怎么设置初值,车轮总是全速转动

楼主(2021-02-21):
自己写了一个四轮的小车,主控是stm32f103rct6
目前的问题是,不论怎么设置初值,车轮总是全速转动,并且拔掉编码器的线,车轮转速依旧没啥变化,不知道是哪里除了问题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wm.h"
#include "pid.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t FleftSpeedNow  =0;
int FrightSpeedNow =0;
int BleftSpeedNow  =0;
int BrightSpeedNow =0;

int FleftSpeeSet   =400;//mm/s
int FrightSpeedSet = 2000;//mm/s
int BleftSpeeSet   = 600;//mm/s
int BrightSpeedSet = 600;//mm/s

int main(void)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禁用JTAG 启用 SWD

        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2);        //=====设置中断分组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Motor_Init();   //电机初始化
        Encoder_Init_TIM2();            //=====初始化编码器
        Encoder_Init_TIM1();
        Encoder_Init_TIM3();
        Encoder_Init_TIM4();            //=====初始化编码器
        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TIM5_Int_Init(50-1,7200-1);     //=====定时器初始化 5ms一次中断
        PID_Init();                                                //=====PID参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FrontmotorLeft=400;
        //闭环速度控制
        while(1)
        {
                //给速度设定值,想修改速度,就更该leftSpeeSet、rightSpeedSet变量的值
                Fpid_Task_Letf.speedSet  = FleftSpeeSet;
                Fpid_Task_Right.speedSet = FrightSpeedSet;
                Bpid_Task_Letf.speedSet  = BleftSpeeSet;
                Bpid_Task_Right.speedSet = BrightSpeedSet;

                //给定速度实时值
                Fpid_Task_Letf.speedNow  = FleftSpeedNow;
                Fpid_Task_Right.speedNow = FrightSpeedNow;
                Bpid_Task_Letf.speedNow  = BleftSpeedNow;
                Bpid_Task_Right.speedNow = BrightSpeedNow;

                //执行PID控制函数
                Pid_Ctrl(&FrontmotorLeft ,&FrontmotorRight,&BackmotorLeft ,&BackmotorRight);

                //根据PID计算的PWM数据进行设置PWM
                Set_Pwm_Front(FrontmotorLeft,FrontmotorRight);
                Set_Pwm_Back(BackmotorLeft,BackmotorRight);
                delay_ms(10);
        }
}

//5ms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计算速度实时值,运行该程序之前,确保自己已经能获得轮速,如果不懂,可看之前电机测速的文章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TIM7中断
{
        if(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

                Get_Motor_Speed(&FleftSpeedNow ,&FrightSpeedNow,&BleftSpeedNow,&BrightSpeedNow);//计算电机速度

        }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wm.h"
#include "pid.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t FleftSpeedNow  =0;
int FrightSpeedNow =0;
int BleftSpeedNow  =0;
int BrightSpeedNow =0;

int FleftSpeeSet   =400;//mm/s
int FrightSpeedSet = 2000;//mm/s
int BleftSpeeSet   = 600;//mm/s
int BrightSpeedSet = 600;//mm/s

int main(void)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禁用JTAG 启用 SWD

        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2);        //=====设置中断分组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Motor_Init();   //电机初始化
        Encoder_Init_TIM2();            //=====初始化编码器
        Encoder_Init_TIM1();
        Encoder_Init_TIM3();
        Encoder_Init_TIM4();            //=====初始化编码器
        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TIM5_Int_Init(50-1,7200-1);     //=====定时器初始化 5ms一次中断
        PID_Init();                                                //=====PID参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FrontmotorLeft=400;
        //闭环速度控制
        while(1)
        {
                //给速度设定值,想修改速度,就更该leftSpeeSet、rightSpeedSet变量的值
                Fpid_Task_Letf.speedSet  = FleftSpeeSet;
                Fpid_Task_Right.speedSet = FrightSpeedSet;
                Bpid_Task_Letf.speedSet  = BleftSpeeSet;
                Bpid_Task_Right.speedSet = BrightSpeedSet;

                //给定速度实时值
                Fpid_Task_Letf.speedNow  = FleftSpeedNow;
                Fpid_Task_Right.speedNow = FrightSpeedNow;
                Bpid_Task_Letf.speedNow  = BleftSpeedNow;
                Bpid_Task_Right.speedNow = BrightSpeedNow;

                //执行PID控制函数
                Pid_Ctrl(&FrontmotorLeft ,&FrontmotorRight,&BackmotorLeft ,&BackmotorRight);

                //根据PID计算的PWM数据进行设置PWM
                Set_Pwm_Front(FrontmotorLeft,FrontmotorRight);
                Set_Pwm_Back(BackmotorLeft,BackmotorRight);
                delay_ms(10);
        }
}

//5ms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计算速度实时值,运行该程序之前,确保自己已经能获得轮速,如果不懂,可看之前电机测速的文章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TIM7中断
{
        if(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

                Get_Motor_Speed(&FleftSpeedNow ,&FrightSpeedNow,&BleftSpeedNow,&BrightSpeedNow);//计算电机速度

        }
}

PID - 全车.7z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冷静把步骤一步步认真分析一遍,一般来说各个部分没问题,那就出现在控制算法上了,要不找一个成功案例程序,先分析一下成功案例的思想,然后比较不足,

网友B:
应该首先更正:Pid_Ctrl里的Pid_Which(&Bpid_Task_Letf, &Fpid_Task_Right);
应该是Pid_Which(&Bpid_Task_Letf, &Bpid_Task_Right);

网友C:
没硬件无法分析,你可以打断点到关键的行号上,看看PID算法给出的数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