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第五课数码管修改消除计数过程中快闪

楼主(2021-02-21):
/********************51单片机第五课*******************/
/********************数码管计数器*******************/
/******************** 运用中断控制 *******************/
/********************By Max.Zhang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定义参数类型,规范书写格式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uint16 i;
uint8  cnt;
uint8  num;
uint32 a;

uint8  n;

/******** 38译码器引脚对应P1位置*********/

sbit ADDR0  =P1^0;
sbit ADDR1  =P1^1;
sbit ADDR2  =P1^2;
sbit ADDR3  =P1^3;
sbit ENLED  =P1^4;

/********     数码管真值表     *********/
uint8 code DS[16]={            //code 表示把数据存到flash,不占用内部存储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uint8 buff[6]={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void main()
{
/************** 38译码器设置*************/
        ADDR3 =1;
        ENLED =0;
/************** 中断初始化 *************/
        TMOD = 01;
        TH0         =0xFC;              //计算1ms的计数初值
        TL0  =0x66;
        TR0  =1;
        EA  =1;
        ET0 =1;

        while(1);
}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static i=0;
        static a=0;
        static cnt=0;

        TH0         =0xFC;              //计算1ms的计数初值
        TL0  =0x66;
        TF0  =0;
        cnt++;
                        P0=0xFF;
                switch(i)         //放到中断里面 1ms刷新一次数码管段选
                {
                        case 0:ADDR2=0;ADDR1=0;ADDR0=0;i++;P0=DS[buff[0]];break;
                        case 1:ADDR2=0;ADDR1=0;ADDR0=1;i++;P0=DS[buff[1]];break;
                        case 2:ADDR2=0;ADDR1=1;ADDR0=0;i++;P0=DS[buff[2]];break;
                        case 3:ADDR2=0;ADDR1=1;ADDR0=1;i++;P0=DS[buff[3]];break;
                        case 4:ADDR2=1;ADDR1=0;ADDR0=0;i++;P0=DS[buff[4]];break;
                        case 5:ADDR2=1;ADDR1=0;ADDR0=1;i=0;P0=DS[buff[5]];break;
                default:break;
                }
         if(cnt>=1000)               //计数1000次,延时1s
                {
                        cnt=0;
                        a++;

    buff[0]=a%10;
                buff[1]=a/10%10;
                buff[2]=a/100%10;
                buff[3]=a/1000%10;
                buff[4]=a/10000%10;
                buff[5]=a/100000%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