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驱动ADS1115读取获得数据 源程序

楼主(2021-02-21):
ADS1115.C
#include "ads1115.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int Config;
unsigned char Writebuff[4],Readbuff[3];
unsigned int Result[2];
unsigned long ADC_DAT;

void ads_write(void)
{
        IIC_Start();
        /*写地址ads1115*/
        IIC_Send_Byte(Writebuff[0]);
        IIC_Wait_Ack();
        delay_ms(20);
        /*写ADS1115数据,用pointer寄存器来配置config寄存器*/
        IIC_Send_Byte(Writebuff[1]);
        IIC_Wait_Ack();
delay_ms(20);
        /*写ADS1115数据,写config寄存器高位*/
        IIC_Send_Byte(Writebuff[2]);
        IIC_Wait_Ack();
        delay_ms(20);
        /*写ADS1115数据,写config寄存器低位*/
        IIC_Send_Byte(Writebuff[3]);
        IIC_Wait_Ack();
delay_ms(20);
        IIC_Stop();
}
void ads_read(void)
{
        IIC_Start();
        /*写地址ads1115*/
        IIC_Send_Byte(Readbuff[0]);
        IIC_Wait_Ack();
        delay_ms(20);

        IIC_Send_Byte(Readbuff[1]);
        IIC_Wait_Ack();
        delay_ms(20);
        IIC_Stop();

        IIC_Start();
        IIC_Send_Byte(Readbuff[2]);
        IIC_Wait_Ack();
        delay_ms(20);

        Result[0] = IIC_Read_Byte(1);
        delay_ms(20);

        Result[1] = IIC_Read_Byte(1);
        delay_ms(20);

        IIC_Stop();
}
//**********************************************
//unsigned char Write_N_Byte(unsigned char *writebuffer,unsigned char n)
//{
//        uint i;
//
//        for(i=0;i<n;i++)
//        {
//                Write_1_Byte(*writebuffer);
//                if(Check())
//                {
//                        writebuffer ++;
//                }
//                else
//                {
//                        Stop();
//                        return FALSE;
//                }
//        }
//
//  Stop();
//  return TRUE;
//}
//**********************************************
//void Read_N_Byte(unsigned int*readbuff, unsigned char n)
//{  uchar i;
//    for(i=0;i<n;i++)
//   {
//     readbuff[i]=Read_1_Byte();
//        if(i==n-1)
//          NACK(); //不连续读字节
//        else
//        ACK(); //连续读字节
//    }
//  Stop();
//}
//**********************************************
void InitADS1115(uchar S_MUX_0, uchar S_MUX_1)
{
if (S_MUX_0 == 0 && S_MUX_1 == 0) //AIN0
Config = OS+MUX_A0+PGA+DR+COMP_QUE+MODE;
if (S_MUX_0 == 0 && S_MUX_1 == 1) //AIN1
Config = OS+MUX_A1+PGA+DR+COMP_QUE+MODE;
if (S_MUX_0 == 1 && S_MUX_1 == 0) //AIN2
Config = OS+MUX_A2+PGA+DR+COMP_QUE+MODE;
if (S_MUX_0 == 1 && S_MUX_1 == 1) //AIN3
Config = OS+MUX_A3+PGA+DR+COMP_QUE+MODE;
Writebuff[0]=ADDRESS_W;
Writebuff[1]=Pointer_1;
Writebuff[2]=Config/256;
Writebuff[3]=Config%256;
Readbuff[0]=ADDRESS_W;
Readbuff[1]=Pointer_0;
Readbuff[2]=ADDRESS_R;
}

//**********************************************

//void WriteWord(void)
//{
//uint t;
//Start(); //写入4个字节
//   do
//    {
//      t=Write_N_Byte(Writebuff,4);
//                        printf("1\r\n");
//    }while(t==0);
//}

//**********************************************
//void ReadWord(void)
//{
//int t;
//   Start(); //写入2个字节
//   do
//   {
//     t=Write_N_Byte(Readbuff,2);
//    }while(t==0);
//  Start();
////写入2个字节
//     do
//    {
//     t=Write_N_Byte(&Readbuff[2],1);
//   }while(t==0);
//  Read_N_Byte(Result,2); //读出2个字节
// }
//**********************************************
void ADS1115(uchar  S_MUX_0, uchar S_MUX_1)
{
InitADS1115(S_MUX_0, S_MUX_1);
ads_write();
ads_read();
//WriteWord();

//ReadWord();
}

STM32_ADS1115 测试成功.7z

IIC通讯成功

网友A(2021-11-20):
谢谢楼主分享的代码,下载测试验证无问题,楼主辛苦!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的代码,下载测试验证一切正常,楼主辛苦了!

网友B(2023-07-28):
为啥寄存器转换结果的值一直是65535?使用的是ST6M32F103ZET6

网友C(2024-06-23):
根本不能用,串口数据一直的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