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端绘制实际曲线

楼主:
对直流电机进行测速,利用蓝牙模块与手机连接,在手机端进行转速设定,并在手机端绘制相应的实际电机转速曲线和设定目标转速。
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相应的APP吗?请求各位解答!!!

网友A(2021-02-22):
ESP8266的话可以用网络调试助手,蓝牙不知道

网友B:
你好!
这个曲线需要你自己编程来实现,具体绘制要根据你的数据和数据格式来看;
给你看个以前完成的,温度和PM2.5的曲线绘制APP,通过按键也能修改参数;界面可以作为参考。

        (201904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个曲线需要你自己编程来实现,具体绘制要根据你的数据和数据格式来看;
给你看个以前完成的,温 ...

这个app应该怎么编程,有什么教程之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