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1单片机基础,STM32入门需要多久?

楼主(2021-02-22):
单选投票, 共有 153 人参与投票
67.32% (103)
20.92% (32)
3.92% (6)
7.84% (12)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应该不用太久的,有些道理是相通的

网友B:
入门1周就可以,得道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C:
用心程度

网友D:
学51单片机和STM32一样,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教程。有了适合自己的教程1个月左右就差不多可以入门了。

网友E:
我是比较慢点 半个月入门 2个月做出了第一套

网友F:
思想都是差不多的,个把月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G:
伪命题啊!!
有51单片机基础,STM32入门需要多久?这个真不好说!
什么程度的基础?入门的标准是什么?
我用51能点亮一串LED,算不算基础?但是我其它电子知识一片空白,51 的代码也是COPY来的。
我用原子的32开发板例程都跑过一轮,也改了一些IO能成功,算不算入门?但我自建一个工程还是编译出错。

网友H:
直接入门stm32

网友H:
上学的时候,师傅教的是51 自学了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伪命题啊!!
有51单片机基础,STM32入门需要多久?这个真不好说!
什么程度的基础?入门的标准是什么?
...

就是基本的操作,像IO口,UART、SPI、I2C通讯,PWM,AD/DA等等,基本的外设都会

网友I:
半年应该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太久,好多东西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J:
当初是在暑假学习的32单片机,备战电赛,全身心投入,一月足以

网友K:
不需要用太久,好多东西原理是相通的,相信自己可以的

网友L:
1个月差不多了吧

网友M:
有基础,上手快,对着范例进行操作.

网友N:
这要看你51功底有多厚了,精通就快些,还要给你的理解能力有关

网友O:
非复杂应用,一个月应该可以了

网友P:
也就硬件相关的东西有意义,比如如何看懂原理图,如何接线等等。从软件角度看,会51对于学习STM32没有任何帮助,完全是从头开始的。

网友Q:
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刚开始我也是只会51,那时我也觉得学习stm32很难,实战是最快的,去弄个项目,一边查资料一边做,折腾一段时间,就会学会了,也没什么难度,难的还是你做的方向的难点,如我做的电机控制方向,到最后,就是控制理论和电机理论的问题,软件的什么配置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R:
真实来讲  所有的单片机其实都一样  只是初始化的问题    我到现在一直学一直忘也没精通了STM32  只是工作习惯比较好  把基本的东西都做成了通用子函数  反正现在做个项目基本没有多大困难

网友S:
跟着教程实例走,半个月可以入门

网友T:
这两个区别有点大啊

网友U:
持续专注,一个月入门没有问题

网友V:
原理相差不大,入门应该挺快的

网友W:
入门不难,但真要自己会写会做项目,估计要三个月以上

网友X:
我没学过单片机,也没学过51,但爱好,直接就拿STM32开练,现在也会了!!感觉也就一般般!!

网友Y:
结合stm32cubemx会快点

网友Z:
入门用不了多久,但是想要贯通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AA:
按我来说1个半月 当然是自己老是在玩 认真点1个月吧

网友AA:
按我自己来说1个半月

网友AB:
入门都很快的,重要是学好

网友AC:
具有51单片机的经验,那么很快就会掌握STM32。

网友AD:
学51单片机和STM32一样,这个要你自己理解能力和学习时间安排!

网友AE:
不用特别久,感觉原理差不多。个人学STM32的时候感觉比51容易一点。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学51单片机和STM32一样,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教程。有了适合自己的教程1个月左右就差不多可以入门了。

所以合适的教程在哪

网友AG:
没有第5个选项吗,一辈子啊?

网友AH:
不能用时间来衡量  如果三天打鱼  再多晒几天网  那就不确定了 入门相对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没有第5个选项吗,一辈子啊?

要是一年还没入门,我觉得可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不能用时间来衡量  如果三天打鱼  再多晒几天网  那就不确定了 入门相对比较简单的
是连续学习,每天晚上固定2个小时左右学习,大多数人投票1个月就可以入门了。深入学习还得根据以后的实际用途再研究,具体用到什么功能学习相应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所以合适的教程在哪

目前也是跟着开发板学习,里面有教程

网友AI: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教程 两三周就能大概学到一些基础的知识了,可以购买一些相关成品进行学习

网友AJ:
底层原理都是相通的,全身心投入去学,一个星期足够,精通的话一个月左右吧

网友AK:
会点灯,会用串口,你就已经入门了

网友AL:
STM...就怕刚学会就放弃,现在好多都换别家了,不如一步到位学别家算了。

网友AM:
入门不用太久,有些原理一样,stm32功能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L:
STM...就怕刚学会就放弃,现在好多都换别家了,不如一步到位学别家算了。

是因为价格上涨/货源不足,转战国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K:
会点灯,会用串口,你就已经入门了

IO口初始化、串口初始化已经会了

网友AN:
先说结论:51了解较透彻的不到一周,51了解普通的约莫一两个月。
比起考虑多久入门,不如先考虑自己对于51的掌握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学习单片机重要的还是一个完整体系的架构,如果已经对51的硬件资源、电路原理彻底了解,知道每一个部件的底层实现与汇编联动, 那显然转32只不过是加了些外设,升级了容量算力,从硬件角度可以说已经登堂。从软件角度,将寄存器调用的思想与程序调用封装的思想融合,那32便自然了然于胸。

网友AO:
库函数差不多一个月,寄存器应该挺久

网友AP:
不需要太久,   “认真”     学的话,一星期就行了

网友AQ:
我觉得如果有51单片机的基础,再入门stm32应该是比较快,但也不是说一个月就能入门。因为我指的一个月是工作的业余时间。在我看来需要三个月。因为51和stm32 虽然都是单片机,都能用keil软件开发,也包括别的一些共同性,但是两者不同之处也有很多,比如各自流行的开发方式就完全不一样。51采用直接配置寄存器的方式,而stm32 则是采用固件库的方式,如果你思维不能调整过来,那么转过来就比较困难。而且即使你思维转过来了,但是如果你对固件库的一些基础底层接口函数不了解,那是依旧没入门,所以我选择是三个月推荐给大家。谢谢!

网友AP:
不是楼主我讲你,你有讲每天学习俩小时吗,我们都不知道你每天学习多少小时,投一个月是因为你的选项里一个月最短

网友AR:
亲身经历,1天,51精通了,32不过是寄存器多了一点,查手册直接上手编程,或者看看快速入门的教程创建编译一次项目,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AS:
看自己的用心程度吧,有51基础的话一个月差不多了

网友AT:
有51的基础,学stm32就快多了

网友AU:
有基础的话 觉得入门32还是不需要那么多时间的  而我这没51基础的 还是很难受的 加油相信我们都可以的

网友AV:
只是入门到用不了多久,比毕竟感觉比51好点,但要精通的话那估计起码要一个月以上

网友AW:
两个都是用c语言编写,所以程序部分基本不难理解,想要学习的话,就是学他的内部设备,比如寄存器,定时器,时钟,一般来说,认真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入门的

网友AX:
基础可以一般用不了多久,最多一个月

网友J(2021-04-03):
一个月足够了

网友AY:
看悟性了,“零”基础、非电专业,3个月可以了。
专业的或“懂”51的,总不会和我一样那个吧!

网友AZ:
好多原理都是一样的,51熟练了,stm32慢慢就精通了,主要还是在于多练习,有基础2个多月差不多

网友BA:
1个月左右,要看个人的理解能力

网友AW:
根本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用c语言写的,还有就是时钟这些,悬殊不大

网友BB:
有51基础,懂c语言,上手快的很,一个月都够了

网友BC:
很快的,主要是库函数。其实32就是库函数封装了寄存器操作

网友BD:
学校的课程大概48个学时,你一直学,三个月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E:
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只是在程序的表达上有区别,51单片机是对寄存器直接操作,32是基于官方的库进行,更加的方便,gong'neng

网友BE:
其实原理是相通的,51是直接操作寄存器,32是基于官方的库,调用函数来操作寄存器,32功能更强大,对比手册,上手很快的

网友BF:
大同小异。专业单片机的,一天入门。

网友BG:
单片机只是工具,重点是外设。

网友BH:
先下载STM32基础相关教程书籍,然后自学,不懂多问,大概要一个月入门。

网友BI(2021-05-07):
其实有了51功底,后面32就大同小异了

网友BJ:
单片机原理理解了,应该也很快,关键还是要熟悉外设配置,以及库开发的方法

网友BK:
在C语言基础强的前提下,51单片机入门很快。相似的,在51单片机基础较强的情况下,STM32入门也会很快。因为基础知识相差都不大

网友BL:
不能用时间来衡量,还是得看自己的能力吧

网友BM:
小白新手估计得半年,如果有一定基础的话,比如有了51单片机和基本编程语言的基础,上手很快的,2-3个月就行

网友BN:
51单片机和stm32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直接后者

网友BN:
看个人的悟性了 一般十天就入门

网友BO:
前辈的话,给初学者信心。

网友BP:
51是基础,学起来就像学修车。理解了51后再学STM32位单片机就简单多了。单就从开发角度来说,STM32更简单。学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大难度的。不知道你51基础如何,如果你51很强我想你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STM32真的很简单。

网友BQ:
有51单片机的基础,32学起来相对简单,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BR:
入门可能一个月左右吧 但是还是得看自己努力的程度 加油吧!

网友BS:
入门简单,做好难!

网友BT:
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吧,投入程度和基础都很重要,有相关经验肯定快一些,小白认真搞的话一个月肯定有很大收获了。

网友BT:
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吧,投入程度和基础很重要,有相关经验肯定学得快,小白努力学习一个月肯定会有很大收获了。

网友BU:
1.对于51单片机的知识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本质上是帮助你对于单片机有了一个简单的理解。

网友BU:
1.对于51单片机有比较系统的认识之后,主要有了编程基础,以及了解了单片机的学习方法。一般都是有着一个月作用就可以对stm32有了基本了解。但是真正的学会和掌握STM32的知识,还是多做项目,主要实际操作,能拥有整体的项目思维,在做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在自己对于只是不了解的地方。所以多做项目,做的越多,理解得越快,掌握的越深。

网友BV:
有51基础然后去自学stm32其实不用多久,我个人也是这样的,高中学了单片机做了简易电子琴,大学就接触了stm32,也做了一点项目。其实学一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你的理解,有了51单片机基础,相信也会增加你对stm32的理解。

网友BW:
如果觉得不行,可以再学一个mcu加强一下,再入手,比如stc15f2k60s2

网友BX:
看51掌握情况,很熟的话就能很快上手

网友BY:
我用了一年时间。。。stm32.103才会。。。。楼主记得看某一个宝买的例程序。那样不容易看迷糊

网友BZ:
得看你需要什么程度了,不过如果学51轻松的话,32也会很快

网友CA:
51了解较透彻的不到一周,51了解普通的约莫三个月

网友CB:
有51单片机的基础,入门stm32单片机可能轻松,可以多做项目熟悉

网友CC:
51单片机相当于入门的学习,精通51之后学stm32会得心应手一点,不过stm32确实性能好啊,有些芯片光单片机的引脚都很多,所以学习起来会难一点,方法一样,多看一些教学视频,每天抽两三个小时深度学习,一个月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CD:
一周就能入门,精通要的时间比较久